两块技嘉GA-H61M-D1

楼主(2017-04-02):
第一块开启不了从网卡启动,比较简单刷了个BIOS就好!第二块 触发瞬间掉电不重启,能再次触发!应该不是短路保护掉电。
开始测量瞬间电压发现CPU没出来供电,CPU_VTT 0V 缺供电导致主板掉电的 ~查 看来是分压出问题了找了两电阻10K,8.2k 装上不掉电跑马,咦档码了 查内存供电情况,发现VDDSPD为0V 直接飞~然后跑马一路顺畅亮机 。bios 图纸什么的论坛上有就不发了!谢谢各位
我语文是门卫大爷教的,写的不好见谅

网友A:
图文并茂,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文并茂,加分鼓励。

谢谢 修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文并茂,加分鼓励。

你是新来的,这个月才看见你。

网友:
看在门卫大爷的份上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新来的,这个月才看见你。

新来的,请多多指教

网友:
修的不错,有理有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图文并茂,加分鼓励。

你是在河南漯河开店的,是召陵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在河南漯河开店的,是召陵区?

版主在哪开店? 在漯河

网友:
有图有真相,秒懂,经验学习了

网友D:
门卫大爷说  当时不是这么教你的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门卫大爷说  当时不是这么教你的哟

 斑猪 也是门卫大爷的学生么

网友:
你在许昌啊    修的不错 简单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在河南漯河开店的,是召陵区?

呵呵。。。你怎么知道我在漯河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斑猪 也是门卫大爷的学生么

是啊  当时我坐在你的后一排  只是你没发现我

网友:
怎么不把主板BIOS贡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