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如何判断A8上盖是否是好的的问题。

楼主(2017-04-02):
如何判断A8上盖是否是好的的问题。
手里有很多A8上盖,怎么判断是不是好的。
或者说,2个电压1.2 1.8分别在那个位置,各位大神指导的说一下吧
问题

网友:
要测试一个下层安装OK的,通过测量外围供电和中层相通点即可来确定中层的具体电压点,进而可以确定上层的电压点

网友:
单独的一个上盖 不好判断 上盖哪里来的呢

网友:
单独的下盖可以测试,上盖就需要装在下盖上测试啦

网友:
有测试架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