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7-04-02):
来自: 广东中山 来自 广东中山
你这种情况我遇到过,装WIN7温度很高有八九十度经常掉电,温控电路也正常,最后查到是CPU供电过高,CPU供电芯片换过,进WIN7 CPU电压1.4V左右苹果系统0.9V左右,装回苹果系统一点都不热,最后还是让客户用回苹果系统。这个情况不知道是不是系统不兼容还是硬件有问题。不过我问过客户用回苹果系统很稳定一点都不会有发热掉电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