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77P-D3 RV:1.1触发秒掉电

楼主(2017-04-02):
  问题是  触发之后秒掉电,短接绿线强制开起能跑码亮机。

就是12V 和5V的检测出问题,126脚127脚都是分压出来的

2V偏高

图纸 和BIOS上传不了 不会弄

网友:
什么情况 我上传了那么多图。。都不见了

网友:
2V过高,查分压电阻阻值和输入端电压

网友:
啥问题啊,没有看懂

网友:
问题我解决了 ,只是我在论坛看的时候很多这样的问题但是都没人出来解决,所以就发一下我修好的这台,给你们个思路,只是表达不是很清楚吧。

网友:
这种板一般查内存和刷BIOS

网友:
这帖,很多人都不想回,因为太入门的故障,
再,楼主也没啥编辑和说明,还缺少实物图片,
图片没弄上来,慢慢试着弄,
..............

网友:
楼主本来是给大家提出一个故障的解决方案,后面一大堆不看帖内容就刷分的,乱七八糟答非所问的

网友:
这已然成了技嘉经典通病,和G41/G31上面的串口芯片闪复位有的一拼。

网友:
麻烦你下次发贴把思路想全面点,真心看不懂,感觉就像是看通病,谢谢!

网友:
技嘉的板秒掉电,通病吧。

网友A:
短接绿线不能跑码亮机吧

网友:
分压的小电阻不好找吧

网友B:
要是编辑得更详细就好了,才会有更多的人看懂你发的贴。要不然只会有一小部份人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编辑得更详细就好了,才会有更多的人看懂你发的贴。要不然只会有一小部份人看懂。

图文并茂的排版是怎么排的,我的都是文字在上面,图片全在下面堆成一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绿线不能跑码亮机吧

一般是不行的

网友:
好像电压检测问题各主板都比较多。我感觉是设计时用的电阻功率太小了,长时间用于电源降压造成变质了。用于信号电路的电阻可以用小一点的,用于电源降压上拉之类的应该用大一点的。不要太迷信那些主板设计人员,很多也是半桶水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反正拿着公司以前的图纸模版修修改改的,  以前有个厂(做功放的)的PE就是,分布电容敏感的线路,他走的线可以跟地线一拼,宽度宽的地方我怀疑有1CM ,结果信号死活调不到,然后一帮人拿刻刀把PCB上的线割窄,把多的撕掉。还有的设计那些开关线路设计的细细的,然后中间N多断线的,生产线上的坏机各个工位一萝筐一萝筐的

网友:
我晕 你敢直接连 那不烧CPU才怪  掉电 你看电压 一边掉电 都是电压不稳才掉电的  或许北桥脱焊

网友:
真没有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