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几台DELL 板号为LA-9101P的机型

楼主(2017-04-02):
最近遇到几台DELL 板号为LA-9101P的机型  故障现象是用电池花屏,用电源正常  测电压也正常  难道是显卡坏了?

网友:
看看是怎么花,,先排除屏问题

网友A:
你说的情况估计还是供电故障,在电池低电压下某组供电质量下降纹波增大当接近临界值时就会出现问题,有些机器还是可以进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情况估计还是供电故障,在电池低电压下某组供电质量下降纹波增大当接近临界值时就会出现问题,有些机 ...

我也遇到用电池开机不显示 适配器正常

网友:
花屏的时候会死机吗

网友:
记得论坛有人说过 和驱动 屏等有关

网友:
装微软原版系统  打个官方驱动排除驱动问题先,在考虑屏再显卡  及显卡供电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