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0 触发0.3掉电,修好了。。。

楼主(2017-04-02):
顾客拿机器来修,测试触发0.3掉电,拆机查看,CPU管理95831被加焊过,J8E被加焊过!重新处理了一下95831,在经检查1.8V没出来,看了一下tps54318供电正常,en没有开启电压,PR129一端有电一端没有电,换电阻,亮之

Z480独显dalz2amb8f0两个BIOS OK.rar

网友:
没有开启电压呀!好修。

网友A:
看来上次维修的人也是个半路和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上次维修的人也是个半路和尚

那桥上的焊膏可真是没少放,我勒个去,擦了足足有5分钟才弄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桥上的焊膏可真是没少放,我勒个去,擦了足足有5分钟才弄干净

没把桥给你焊坏 就不错了

网友:
秒杀的节奏啊!这种机器才赚钱

网友C:
上家难道不是搞维修的吗。没1.8搞南桥和95831干嘛

网友:
小于0.5一般是那个电压没有出来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家难道不是搞维修的吗。没1.8搞南桥和95831干嘛

有一些搞维修的是不是很懂的 技术

网友:
你这上家有良心,啥都没干 难得

网友:
这轻描淡写,你那上家情何以堪啊

网友:
上家感觉二把刀都不算

网友:
兄弟上个图嘛

网友:
我这里有个开机电流上到1.7A不亮 掉电重启,刷BIOS后,电流0.3 掉电。

网友:
PR129 找一了一圈,没有找到

网友:
找到了,没坏。娘的,刷个BIOS就变故障了

网友:
有可能是上次修好了这次又坏了吧

网友:
上家没干坏事    挺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