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1DW 温度设置

楼主(2017-04-02):
买了台861DW  老是把芯片吹挂 求温度 和风速  除胶 拆芯片  焊芯片的温度和风速

网友A:
什么芯片也不说。怎么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芯片也不说。怎么整

比如硬盘啊

网友:
小芯片还是用旋风的好些

网友:
这风枪高级货呀  还会吹爆芯片 温度底点

网友:
高级货 温度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