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 待机0.01A按开机键0.02A 不上电

楼主(2017-04-02):
联想E440 按开机键0.02A  电池放电开机正常  客户用了3个月  返修 放电刚拿走三天又是 一样  论坛上有的说 bios  有的说 南桥  有师傅知道的 没  给 说下

网友:
这么懒?还是测试开机条件吧。

网友:
用了三个月还保修?

网友:
三个月过保了啊

网友:
这个问题挺多,换南桥可以的

网友:
具体查查什么条件

网友:
这问题换过南桥没返修过

网友:
这样的故障基本就是南桥了

网友:
更多的是需要换南桥;

网友:
南桥是通病哟

网友:
换南桥刷合成bios

网友:
从简单的方式开始,一步一步排查呗

网友:
也不算返修  老客户 拿过来 还和以前问题一样   这个机器刷BIOS  开机慢  桥 我加焊过不管用非得换吗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桥没发出SLP信号,应该是桥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