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F2A85主板刷bios

楼主(2017-04-02):
这个主板,a10 5800k cpu,进系统后不定时重启,原装风扇,温度也不高,百度了一下,有更新bios解决的,上面有两个bios刷哪一个啊,标识一个是b-bios,一个是m-bios

网友A:
去官网下载刷就可以了。用U盘来刷。

网友:
官网怎么找不到Fm2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官网下载刷就可以了。用U盘来刷。

他这个不像是blos的问题,更像是系统的问题,如果是BIOS 问题,应该不会亮机,更进不去系统,重点应该检查系统,blos的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下载 技嘉的 @BIOS 工具软件。该软件会自动在线为您选择并升级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