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s跳冒 1.8v 正常不

楼主(2017-04-02):
昂达N73C  主板 3vsb有电压 就是不触发  图纸也没有  小白  不知道咋测量了  ,不触发  没看到io

网友:
正常2.7V以上高电平信号,1.8V太低。

网友:
不正常,你可以跑线路看下周围附近元件

网友:
没头绪啊

网友:
1.8V肯定不行

网友:
论坛里有这块板子不开机等维修,搜搜参考一下,或许有帮助

网友:
先换下电池 然后再说其他的

网友:
RTC电路有问题,跳冒的电压是RTCRST#,插电的时候是由3VSB通过肖特基二极管在通过一个20K的电阻而来的,建议楼主一个表笔接肖特基的输出脚,然后在用另一个表笔扫电阻,蜂鸣档通了电阻是20K的就OK了。

网友:
看下你主板的电池有电压吗 另外跑下线 估计电容或者桥拉低了

网友:
不正常,你看下转换过来的电路,比如二极管什么的,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不正常    你是插电源测的  还是裸机测的

网友:
不低于2.6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    你是插电源测的  还是裸机测的

都低

网友:
不是电容拉低就是桥拉低电压了,先找下这一路的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