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5 花屏 死机 无显

楼主(2017-04-02):
        联想s415  花屏 死机 无显  ,AMD e2100 的cpu 独立显卡,机器的故障现象是冷机能显示,进系统或者进pe 出现花屏然后死机,毫无规律,有时在pe 选择界面花屏,有时pe里面ghost 系统时花屏死机。 花屏或者死机后重启就无显示,电流在0.35~0.45之间跳动,要放几个小时后再开又能显示。
         先换过内存 pc3l的低电压内存,刷过bios,换了新的cpu,显卡重做过。 没有效果,故障依旧。  各主供电都正常,没思路了,有大师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建议换显卡,A卡是吧,这个坏了重做无用,需要换

网友:
换显存,不行就是显卡

网友:
显卡是什么的啊?换个显卡试一下呢?

网友:
这主板上面有RTD2132吗,,有的话直接换掉

网友:
A卡是啥,不懂

网友:
换显卡吧 然后再试

网友:
楼主最好附上图片  这样分析会准一点

网友:
楼主的修好了没,我也遇到一台,时间一长就花,很虚,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手头正好有这么机器    开机正常  进PE也正常  就是装系统装一半了就重启  显卡也加焊了 BIOS也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