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98 I7 4代CPU,8G内存板载。2G独立显存。花屏

楼主(2017-04-02):
苹果A1398 I7 4代CPU,8G内存板载。2G独立显存。花屏。客人拿来能进系统。用一会就开始花屏,用苹果系统和WIN10,WIN7都是一样。用半小左右就开始花了,关机在开也是一样,温度也很高。换铜管风扇也一样,加焊了显卡用了一会问题依旧。在网上交换了一片主板回来还是一样。无解,也有可能是屏和屏线的问题,但手上没有代用的,有哪位大神碰到过这样的故障能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
用半小时出现这种问题 然后再重新开机也可以正常亮机么 主板换过 内存有没有问题 要不然就可能是屏有问题了 屏线应该不会导致用半个小时才花屏的啊

网友:
你不查查显存吗

喋喋不修 -1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A:
主板看看显卡和显存的位置是不是很接近,有可能是显存出现问题,你看看吧我说的不一定对。

花生z -1
chinafixRookie -2 不看帖,瞎回复,楼主连主板都换了

网友:
也要排除外设 进pe看看会不会花

网友:
估计是显存问题 以前遇到同样问题没有修好

chinafixRookie -2 不看帖,瞎回复,楼主连主板都换了

网友:
显存和屏电路

chinafixRookie -2 不看帖,瞎回复,楼主连主板都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看看显卡和显存的位置是不是很接近,有可能是显存出现问题,你看看吧我说的不一定对。

他都换板了 还看显存

网友:
明显屏上面的逻辑板故障啊,LZ

网友C:
你发走的板子做记号了吗  是不是你交换发过来的还是你那块板子  不排除有这样的商家     要不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都换板了 还看显存

抱歉,我看快了跳了一段,那就看看屏幕和屏线的部分·

网友:
在网上交换主板了,那只剩屏及屏线了 。屏逻辑板主芯片热不?

网友:
换屏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你不查查显存吗  条件

网友:
换个屏试试看

网友:
主板换过了   显存不用考虑了

网友D:
仔细看帖的人就会发现,主板是换的新的,肯定是好的。
还有屏幕的顶部的菜单栏是正常的。可以排除屏线坏的可能。
这种情况明显就是屏坏了。

网友:
外接显示正常吗

网友:
你这屏和屏线可能性大

网友:
这下亏大了,交换的钱白花了,明显屏线,屏问题

网友:
我哪里说得不对  哪里没看帖  换板了就算显存没问题能保证屏电路没问题吗  他又没换屏  屏电路是屏自身的电路你懂不懂还扣我分。你牛你上啊,

网友:
主板都换了 只有屏了 这个屏不便宜.客户那边你不太好交差吧

网友:
你都换板了,还查什么,肯定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看图片就是屏坏了呀    还换显卡

网友:
这个是屏的侧驱不工作导致的   你仔细看图片 是不是有字或者深点图片位置的地方  竖条就很重  这个是屏正驱正常而侧驱不正常导致的   是屏侧驱缺个-5v左右的低压    显示器有研究的 都经常看见这种问题

网友:
这款机是板载内存,板载CPU ,显卡 ,显存。换主板了就全部都换了,还是原来的故障,那就是不关主板的事了,应该是屏幕坏了,这款机器屏幕容易坏的。

网友:
主板都换了 只有屏了 还研究什么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先找个换下看看,不过不排除显存(交换过来的主板有问题我遇到好几次了)

网友:
屏幕的控制芯片一热就花屏   我出现过这种情况    你参考下

网友:
主板都换了   交换就是不好啊    不好退了   是亏了

网友:
你换主板的时候没给卖这有说让他试机吗?确实主板的好坏再给你换?直接换板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网友:
楼主这贴子害了不少人被扣分,不过如果你能确定你交换回来的不是同一块板的话,我觉得你应该找个总成来测试一下。应该就是屏了。

网友:
感觉目测是屏坏了啊

网友:
这样看来  只有先换张屏试验一下了。。。不然呢。。你板子都换了 难道。。你去交换的板子??然后没给你换?

网友:
那就只有屏幕了

网友:
这个屏不好拆吧

网友:
交换没有靠谱的,都是骗你的主板去维修,问题不大的就拿另外一个人的主板修好了换给你!修不好的就和你说cpu坏了、pcb断线之类的理由告诉你不能交换啥的。。。上次有个主板不稳定的故障,那边拿过去把显卡边打点胶又发回来。。。结果还是原故障,让其退钱又不肯,让其换板又说当前没货什么的。。。反正一拖再拖,搞了两个月才弄了张板过来。。。然后发现键盘不正常,又发回去过两天又发回来还说我没测试好!拿到主板我一看,换了ec,旁边的电阻搞得脱焊了都没发现。。。我擦!以后打死不去交换了

网友:
主板都换了,那肯定就是屏   屏线了

网友:
晕死,苹果系统雷电接口看看外显啊?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确定卖家发给你的不是原主板?

网友:
还是主板的显卡出问题了。换主板的哪家换的是拆机板,也没测好就发过来了,又换了一片主板才好,,I7独显的主板显卡问题多,

网友:
现在网上交换主板也不是很靠谱,有些不良商家把你的主板修好了再倒手卖给别人,把别人的坏主板修好了卖给你。都是这样来回倒挣钱。

网友:
主板交换。做记号了没有?经历过修修发回来。大部分都这样

网友:
内地修苹果是麻烦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发走的板子做记号了吗  是不是你交换发过来的还是你那块板子  不排除有这样的商家     要不就是屏的问题 ...

我赞成这种可能,不然找个屏测下!

网友:
是死机吗?貌似上面没有花啊?如果没死机的话有可能是屏幕问题,但不排除主板问题

网友:
我的主板加焊过显卡的,发过来的板修过显卡的是看的出来的。修过的一定不能要,。主板交换一定要做标记的,要和上家说好,换不出来原板退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发走的板子做记号了吗  是不是你交换发过来的还是你那块板子  不排除有这样的商家     要不就是屏的问题 ...

我也觉得极有这种可能,不知楼主有无做记号了,因为一般这样花屏的板子,对方收到板肯定会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帖的人就会发现,主板是换的新的,肯定是好的。
还有屏幕的顶部的菜单栏是正常的。可以排除屏线坏的 ...

17楼正解,屏坏了,换总成吧

网友:
在网上交换主板和原来主板一样吗?那只剩下屏线和屏上面电路还要屏本身

网友:
看样子是上半截的问题了。

网友:
你确定主板给你交换的不一样? 很多都是自己修好发给你,你拍照留记号没。如果交换主板还没解决问题那这造价很高了客户也不会修了估计

网友:
换屏啊 我有测试屏幕 需要的话联系我 q:872560543

网友:
我碰到过用一会中间出宽线的,请教大神说屏挂了。我觉得你这个不定性的故障先从便宜的屏线走。还有苹果的要考虑硬盘和花屏也有关系。

网友:
坐等结果,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明显是屏幕软排线接触不好,无法修复只能换屏

网友:
对了,你可以把上半身拆下来, 屏轴那的塑料长条盖子向右滑。 打开后俩面有网卡天线模块  把他拆了就看到 软排线了。用手压压黄色的软排线接头处

网友:
我感觉还是问题还是出在主板上  因为你看花屏就桌面花屏 桌面上面菜单都不花  如果屏或屏线不可能是这样吧

网友:
这个故障比较 难判断 我看你屏花屏的时候 上面好像不花屏 会不会是系统问题 你给它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
一般我们都是单勾主板!不交交换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