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组共享电脑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楼主(2017-04-02):
大家好,今天遇到了一个难题希望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两台电脑win7 64为主机上连打印机我的为win7 32为的加入同一个工作组主机可以访问我的电脑,我的电脑访问主机时要用户名和密码。
高级共享设置里把密码保护关闭了 其他的共享设置都打开了。
开启guest账户了 计算机管理里也把勾去掉了。
防火墙关闭了。
本地策略里空白密码访问禁用了。访问模式改成仅来宾。
账户访问权限里禁止本地访问的都删了,禁止网络访问的用户名都删了。
允许网络访问的把guest加上了
为什么有的时后可以访问主机了 过几次又要用户名和密码了 不稳定。这样也不是个事呀!师傅们帮帮忙吧?

网友:
下载一个一键共享

网友:
谢谢你,原来还有共享软件

网友:
原来还有共享软件。学习了

网友:
用一件共享软件还是不行

网友:
用局域网共享一键还原也不行主机是win7  32位的客户机位win10系统还是需要密码和用户名

网友:
出现用户名和密码,输入guest 勾上记住帐户密码,记得不要清理垃圾的时候不要清理了保存的用户名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高级共享里这几个选项要相同

网友:
你可能试试重装个系统,有次也是像你这样要调的也都调了还是连不上,最后实在 没办法只能跟客户说重装个系统试试看,没想到都不用怎么调就连上了

网友:
权限问题,WIN7共享常见 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