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69 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7-04-02):
苹果A1369 进水,不触发 ,8v和3.3v都有
不触发

网友:
求助写的好简单 找下图纸 对比查下ec的各个触发条件

网友:
拿去送修把,省的扩大故障

网友:
苹果的图纸上一般都有上电时序 楼主按时序修 一般都可以搞定

网友:
你的提问太过笼统 估计同仁也难回答你了

网友:
主板没问题,是键盘坏了

网友:
发现你修到最后问题都好简单

网友:
用捡到钱了,楼主请客,请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