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炮,ASUS P5QL SE不上CPU出供电,上CPU不出供电

楼主(2017-04-02):
主板型号:ASUS P5QL SE REV:1.01
故障:不上CPU供电一切正常,上CPU后不出CPU供电
引言:天难得闲一会儿,正好再来发个贴子吧,说到发贴子心里还是挺纠结的,这不开始实行认证了吗,其实是支持的,像我们这种本来就是正儿八经搞维修的,但一直也在默默地支持着论坛的发展。也想着找机会有朝一日去基地,迅维那么大,真想去看看!我相信论坛里有很多人跟我们差不多吧。关键是平时没怎么发贴,光潜水了,又没什么精华贴,万一这次认证不过,那我以后岂不是连自己发的贴都看不了吗???而有的不是搞维修的人过了认证,情何以堪啊。。。。不说闲话了,进入正题。顺其自然。
维修:也是同事传给我的一张板子,拿过来看了下,能怀疑的地方都被干过了,该加焊的地方也搞了,看样子是一块铁板,不好啃的骨头啊。试试吧,万一修好了呢?万一。。。。想再多也没有用,开始动手吧。
         到板,大概观察了下,动的地方挺多,测机,确实是这个故障,不上CPU时,所有供电出来了,而且测各大测量点的电压都很正常,给上了CPU一样,连时钟复位都出来了(出来的时钟,复位电压还正常);上CPU时,CPU的前级电压都正常,就CPU电压0V,不正常,后面的时钟复位也跟着没有了。

        种问题肯定就在CPU供电这边,突然联想到上次修过这种类似的毛病,是一张SOYO的板,是换了电源芯片就好了。那就先换电源芯片吧,拿放大镜仔细一看才发现,这个板的电源芯片真奇葩,它是主从芯片模式,两个芯片上面都只是丝印代号,没有芯片型号。这也不敢随便乱换呀,没办法继续了。。。
        来到了强大的迅维论坛,到里面看看,万一有类似的呢?果然有新发现,虽然没有类似案例,但找到了一张类似的电源芯片图片(这个完全是靠自己通过对比判断的).
       图纸,先根据正常的时序查吧。

        上CPU时,测电源芯片的主要信号脚都正常,等上CPU时,突然发现了猫腻,主芯片的4脚开启脚电压比正常偏低,0.7V。不正常。正常应该是1.2V左右,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顺着这个脚往下查,发现跟它相连一个二极管加一个20K电阻,开始以为电阻坏了,换上不行,遂换下二极管(在板上测量时感觉是正常的,没有完会坏),上机直接跑码亮机OK了。
      后附上跑码亮机图。

说加分不会扣您的分,各位朋友,大神看完贴后动动您的手指,试一试吧!谢谢!

 会员12551792元2023-3-27 23:17

网友A:
原来是EN开启信号出问题,这也是奇怪,怎么上了CPU就变低了呢?

网友B:
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变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EN开启信号出问题,这也是奇怪,怎么上了CPU就变低了呢?

当时也挺纳闷,不过没有图纸去分析它,那个是个肖特基二级管,应该上了CPU导通了某些元件,而把那个电压给拉低了吧。。。

网友C:
这种故障现象遇没遇见过,负载竟然能影响到ic开启电压

网友D:
下次应该提供亮机图,有图才有真相  给你加分了

网友E:
楼主  发贴用心了  本来想给你加个精华的   只是缺了亮机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变大了。

是的也就是所谓两端导通阻值变大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现象遇没遇见过,负载竟然能影响到ic开启电压

我也是头一回遇见这种情况,瞎猫碰到死耗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下次应该提供亮机图,有图才有真相  给你加分了

吸取版主的意见,下次一定把显示器亮机图一起发出来。发贴到现在都以为只看跑码卡上面是亮机的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  发贴用心了  本来想给你加个精华的   只是缺了亮机图

感谢版主的提醒和意见,到现在都一直以为发贴时,是看诊断卡上面是亮机了就可以了,想着搞维修都能看明白那个代码。我们那个维修操作台的显示器在上面一层,全拍出来主板就有点看不清了,不过下次发贴一定搞个显示器的亮机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不要水得这么明显哦。。。

网友H:
看了下你的参考图纸,怎么4脚不是开启信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版主的提醒和意见,到现在都一直以为发贴时,是看诊断卡上面是亮机了就可以了,想着搞维修都能看明白 ...

发帖如此用心 加精华以示鼓励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  发贴用心了  本来想给你加个精华的   只是缺了亮机图

我本来想加的 就是没亮机图 没有加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吸取版主的意见,下次一定把显示器亮机图一起发出来。发贴到现在都以为只看跑码卡上面是亮机的就可以了。

有句话叫做 有图有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本来想加的 就是没亮机图 没有加

擦  我以为他补了亮机图了才加的 原来没补   算了 加了就加了吧

网友I:
主板N多年不修了。什么价格啊 你那边

网友J:
以前修到过一片V星G41的跟这一样的情况没修出来

网友K:
这问题老早就出了。直接取掉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句话叫做 有图有真相

好的,看来是我自己理解失误啊,对有图有真相这几个字。。。还有待加强学习啊。。。

网友:
厉害,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版主的提醒和意见,到现在都一直以为发贴时,是看诊断卡上面是亮机了就可以了,想着搞维修都能看明白 ...

谢谢版主的鼓励哈,下次一定改掉不足的地方,争取发的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了下你的参考图纸,怎么4脚不是开启信号呢?

DVD为芯片开启信号,高电平高于1.0V,为开启,低于为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主板N多年不修了。什么价格啊 你那边

太低了,20,有时候修得都没有动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以前修到过一片V星G41的跟这一样的情况没修出来

它这种一般都是CPU供电那边的问题。重点查它。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问题老早就出了。直接取掉就好了

应该可以吧,没有图纸参考。所以直接更换元件。

网友:
就懂点皮毛而已。在这里献丑了。

网友:
没遇到过,加分鼓励

网友:
哎,我们这边修主板也是20

网友:
这种板子我修到过,拆掉哪个二极管可能会导致不过内存

网友:
我的个哥,果真牛逼,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的,看来是我自己理解失误啊,对有图有真相这几个字。。。还有待加强学习啊。。。

下次提供图片就是了

网友:
有思路修机 一切都会变得简单。

网友:
20一块板?发贴的动力比修板的动力要大。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给你加分了

网友:
是不是二极管坏了之后导致开启脚电压变低,但是依然可以出cpu电压,接上cpu后,因为有了负载,开启脚电压就不够了,就会导致不足以开启供电  可以这样理解吗 楼主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你这个还好,好多都是不上U正常,上U不出供电,而且所有条件都正常,哎,不好搞啊

网友:
这种小故障非常难找,佩服~

网友:
是我就放弃了

网友:
没图纸根本不想看

网友:
经验丰富啊 牛

网友:
高手果然在民间啊

网友:
高手呀。1.2V的EN要详细查,

网友:
这个二极管在点位上显示是么信号

网友:
小问题 必须仔细啊 膜拜啊

网友:
做维修还是要细心。

网友:
专业户就是专业户

网友:
20块钱也接啊,还不够费劲呢。

网友:
为什么不上U 正常那

网友:
问题 简单易懂 易学。 给你加分 继续努力。

网友:
值得的学习,思路清晰

网友:
主从芯片模式板还没碰到过

网友:
学习了 ,没图纸的机器 难修 没有芯片的参数的更难修!

网友:
大师傅,主板怎么修就这么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