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K53SD 2则维修案例

楼主(2017-04-02):
       客户送修一台K53SD说开不起机子。拆机测。3v5v无电压。遂测工作条件。芯片型号为RT8206A.  6#为供电正常,顺手测下4#时发现问题来了,只有0.02V
按照华硕主板特性问题应该出在电阻或则小排阻之间。跟踪线路到背面发现连着2个小电阻均发黑。

阻值我已经标在图片上请各位看官注意。至此已经待机正常。开机显示

故障案例二:

K53SD 待机偏高无触发。此板待机电压为0.031偶尔会跳回0.003.拆机测板。无3v5v。往前走居然连隔离保护都没有过。
第一个P管20V第二个居然0.23。(k53机型有些板子是2个隔离保护管,有些是一个但是原理相同)应该此处是此管G极控制有问题。

但是经过一番跑线路发现2个管子同一个控制信号。有些摸不着头脑。后来发现第一个管子的输入和输出连着一个电容然后电容后面还接了一个电阻连着我们的ACOK信号。于是拆换准备开机再试还是不行。想想2个管子控制端还是连着104的排阻。华硕排阻容易出问题不假思索换了一个104排阻,再次通电隔离保护已经出来了。

其实发此贴,还是想和大家说一句修华硕得好好地注意一下小电阻。往往这些都是故障点。

网友:
修华硕就是得细心了 很多小故障 查起来麻烦 厉害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个人觉得华硕修起来比较复杂

网友:
能修华硕就很厉害了

网友:
104都容易坏吗

网友:
修这个机器真是不容易

网友:
ASUS的牌组故障率相对多=些

网友:
最后一个104排阻上拉的是么信号

网友:
修机不易加分了   自我感觉华硕的点位还是有点摸不透

网友:
看来排阻是个大问题啊

网友:
华硕的点位图软件,谁能指点怎么用吗

网友:
有点位真好

网友:
华硕的机器修起来头大

网友A:
楼主  点位软件分享下

网友:
没有这些故障 我们维修行业就要倒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点位软件分享下

这个确实没有办法,是在线的。不能够说太明白会让人丢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