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L42J外接显示,内屏不显示

楼主(2017-04-02):
LID_SW#  这个表示笔记本主板上的休眠开关三极管,华硕K42J是由IO第17脚然后经过一个8脚排阻到休眠三极管,三极管位置在小板右上角位置。

测排阻的方法:休眠电压正常为3.3V。    直接用电源调到3V,接RN3001(排阻)的1357,用万用表测2468,如果有任何一脚没电压,证明此排阻损坏。

网友:
发错版块了吧。况且这贴子写得也太。。

网友:
不了解这个排阻,不明白你说什么,要不上个图看看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休眠的问题  下次可以附图仔细说明下

网友:
验证排阻好坏直接测量就行了呀。这个挂能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