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ell e6510

楼主(2017-04-02):
e6510自动开机不显示。哪里问题

网友A:
换主板换屏肯定有一个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主板换屏肯定有一个有问题

你说错了怎么能这么说啊  明显不负责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主板换屏肯定有一个有问题

至少你还要说屏线和内存还有cpu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主板换屏肯定有一个有问题

网友:
求助最好是写清楚点 这样描述太不清楚了

网友:
楼主作为一个正式维客怎么会发出这样的问题呢   什么也不描述

网友:
一般是主板问题 慢慢查

网友:
自动上电可能是BIOS电池没电了    不显示就查查条件了   是不是缺电压啊 还是显卡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