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5555BIOS供电芯片原本是1.8V电压用3.3V标压座读取保存的程序会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7-04-02):
戴尔15-5555BIOS供电芯片原本是1.8V电压用3.3V标压座读取保存的程序会是什么情况?这样保存下来的BIOS是不是有问题的?有人试过没有?有3.3V标压的座子读写BIOS芯片后会不会损坏BIOS芯片的OTP区?

网友:
没试过试了之后吧结果说出来哦

网友:
若能正常读取 应该不会损坏OTP区的

网友:
读取应该可以   但刷写最好是1.8v的     有的时候可以有时不行   换了1.8v座子就很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