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拔电关机

楼主(2017-04-02):
A1278拔电关机
Macbook Pro 13寸(MD101,2012款)电池有电情况下拔掉电源适配器马上就黑屏关机。
1、接电源适配器的情况下,开机关机都正常;拔掉电源适配器马上关机,开始怀疑电池出故障了,但2排除电池故障。
2、不接电源适配器的情况下,需要长时间(约3秒)按住电源键才可以开机(出现灰屏苹果LOGO后松开),开机后一切正常,电池电量显示100%。
3、按2不接电源适配器开机后,再插上电源,显示充电状态,这时候拔掉电源适配器,电脑是不会关机的。但接着用电源适配器一段时间,比如十分钟后,拔掉电源适配器,又马上 关机了。

已重置过SMC和 PARAM,并抹掉硬盘所有资料在线恢复系统,系统是最新的10.12.3

这是通病吗?

网友:
查放电电路  6259周围的一些电阻爱坏

网友:
有人回复一下吗?

网友:
还有人回复一下吗?我想我可以再抢救一下的!

网友:
不要放弃治疗,继续顶上。

网友:
还有人要回复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