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短路“烧鸡大法”如何使用?

楼主(2017-04-02):
尝试过用5A维修电源好像没什么用,感觉应该是电流小了,用显卡核心输出的1.0V使用电源保护,用500W ATX电源强行上电,电源线先冒烟了,有块9800GT显卡显存部分短路场管全拆了还是短,把显存颗粒都拆下还是短路,余下的电容太多也没办法一个个拆了,试了一下烧机好像是方法不对,大家出来支支招!

网友A:
你的问题应该是核心挂了,显存或电容短是能烧出来的。

网友B:
拆掉全部显存颗粒还是短路,那基本就是GPU核心的事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掉全部显存颗粒还是短路,那基本就是GPU核心的事情。

核心没短路,核心工作电压正常就显存部分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应该是核心挂了,显存或电容短是能烧出来的。

用维修电源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核心没短路,核心工作电压正常就显存部分短路!

说的好像显存和GPU之间没联系似的。难道GPU的显存控制器和GPU核心电压捆绑在一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维修电源烧吗?

我修一般都是用显卡自身的电源烧,显存或贴片,电容基本都能烧出来,核心若上电就发热严重的话基本就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的好像显存和GPU之间没联系似的。难道GPU的显存控制器和GPU核心电压捆绑在一起?

不知道上机测量核心供电1.1V有,无显存供电,打显存供电阻值为零,拆下场管和几个大电解电容结果还是一样断开电感短路在显存这边所以拆掉所有显存还是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修一般都是用显卡自身的电源烧,显存或贴片,电容基本都能烧出来,核心若上电就发热严重的话基本就挂了 ...

显卡自身电源有短路就没输出了或者ATX电源就会自保护,没输出了还怎么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上机测量核心供电1.1V有,无显存供电,打显存供电阻值为零,拆下场管和几个大电解电容结果还是一样 ...

显存供电还去往GPU核心,难道你不知道?你以为显存供电就单单给显存用?不相信自己吧GPU核心拆了,看看显存供电还是不是到GPU核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存供电还去往GPU核心,难道你不知道?你以为显存供电就单单给显存用?不相信自己吧GPU核心拆了,看看显 ...

核心倒拆了不少倒还真没研究得这么透,一般就看下核心和显存上有没有工作电压!

网友:
烧机一般是慢慢调大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自身电源有短路就没输出了或者ATX电源就会自保护,没输出了还怎么烧?

我碰到过很多短路的卡,能引起电源保护的多是mos管上管和12v滤波电容。显卡自身供电短路保护的并不是常见,遇到的基本是核心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核心倒拆了不少倒还真没研究得这么透,一般就看下核心和显存上有没有工作电压!

版主是正解,显存供电是有一路进核心的。楼主烧机应该在最短的时候里找到发热的元件,包括核心,还有就是用显卡电源烧机要串联一个10欧大小的大功率电阻,就不会保护终止输出了

网友D:
3A的电流烧,电容短肯定能烧出来,如果摸不出发烫就把MOS管全部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3A的电流烧,电容短肯定能烧出来,如果摸不出发烫就把MOS管全部拆掉

用1.5V烧吗?

网友:
等这次休息回家把核心取下看看还短不短路,也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
核心取下短路消失还真是核心挂了!

网友:
估计是让你烧坏的

网友:
烧机大法要方法得当否则会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