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IMEI和序列号的问题

楼主(2017-04-02):
本人新手  有些问题不明白   请大神帮忙解释下
1     IMEI和序列号  是一一配对的吗   要是 IMEI 和序列号不匹配  能否刷机通过   要是能通过   那激活会提示 不匹配吗
2    淘宝 有卖基带套件的   有些 有硬盘 有些没硬盘   本人知道序列号 在硬盘里面    要是只知道IMEI 是不是可以在 淘宝查对应的序列号
3     有ID锁的机器  刷系统后  提示激活  需要ID   可以在不拆机的情况下查到IMEI号吗
4     要是IMEI和序列号不匹配刷机刷不过去  报错什么的   (排除焊接什么的问题) 可以查看IMEI号吗  只有用码片读取架 来读取 IMEI号吗
5     经常看到 有修复码片     是指的什么   码片资料损坏了  那IMEI不就没了吗  难道硬盘里有IMEI号? 要是没的  岂不是要换  基带 套件
6    妖机 又指的什么
请哪位大神赐教     百度查不到这方面资料   迷糊

网友:
知道IMEI可以查序列号

网友:
用IMEI能查好多东西,具体这个到淘宝可以查,套件板用自己的序列号, 码片一般是写基带码片资料。

网友:
这些是系统听过专业培训的课的人才掌握的知识,欢迎来实地系统学习,串号和序列号是配对的,如果不配对刷机是能通过,但是激活不了,激活时会提示,您的iPhone有问题。

网友:
IMEI可以到某宝查,串号和序列号必须要配对才可以激活iPhone

网友:
也遇到了这些问题    确实比较迷糊  希望有老师能给个全面一点的解答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