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BGA芯片如何正确放置

楼主(2017-04-02):
大家好,求助苹果的BGA芯片如何正确的放置,才不会引起芯片重置跑偏。比如IPHONE6PLUSE 重置触摸IC经常出现下面焊点接触不良或者芯片偏移现象。有经验的师傅指导下谢谢了,哎自己手工不行经常也练。一个触摸搞了3个小时不算飞线,就重植。一个CPU能弄一下午。郁闷哎

网友A:
这些对实地毕业的学员也是分分钟搞定的事,是你没掌握技巧,技巧不是靠嘴说的。、

网友A:
底部不要放置太多焊油,风枪口用垂直,不要用偏,风速不要特别大。

网友B:
熏点松香,加热。定好位置,小风吹

网友C:
风速小一点就可以啦,多练你几次就可以掌握方法啦

网友D:
加了焊油在底部,位置大概对准,风枪垂直加热, 焊锡融化时 由于焊油加强了其流动性, 会使芯片自动归位。 焊油用点高级进口的。。。

网友:
谢谢各位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对实地毕业的学员也是分分钟搞定的事,是你没掌握技巧,技巧不是靠嘴说的。、

哈哈,实地没时间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底部不要放置太多焊油,风枪口用垂直,不要用偏,风速不要特别大。

谢谢,下次注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熏点松香,加热。定好位置,小风吹

谢谢,知道了。看来还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速小一点就可以啦,多练你几次就可以掌握方法啦

恩恩,谢谢哎。下次注意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了焊油在底部,位置大概对准,风枪垂直加热, 焊锡融化时 由于焊油加强了其流动性, 会使芯片自动归位。  ...

谢谢,受教了,下次注意按你的方法试试多练练

网友E:
我也觉得锡点挺 密的。。 完全靠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对准了。。 要是有啥自动对四个脚的就好了

网友:
这个拆之前就要选着参照物,或者做记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觉得锡点挺 密的。。 完全靠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对准了。。 要是有啥自动对四个脚的就好了

不是靠感觉的,是对照参照物,或者做好标志再拆,实地这种事情都是分分钟的事情啦。要考核的,有时间限制。

网友:
楼主这事情在实地都是分分钟的事情啦,有胶芯片。拆,除胶,直球,焊回去。还要保证正常使用。3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靠感觉的,是对照参照物,或者做好标志再拆,实地这种事情都是分分钟的事情啦。要考核的,有时间限制 ...

拆之前时候用铅笔画一个框吗?

网友:
就像笔记本做芯片  放油太多   就飘起来了

网友:
桥旁边都有白线  芯片放在中间  四条白线露出来的距离一样多 焊盘脱平基本就OK

网友:
主要风不要开太大 然后多练习就好

网友:
用除胶的镊子。在芯片四周划伤上细痕。让后再拆。焊回去的时候对着细线不就好对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