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加电漏电

楼主(2017-04-02):
5S加电漏电100MA,这样的话怎么查找呢,求大神帮指导下

网友:
发错了,是5,不是5S

网友A:
用烧机法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烧机法试下。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有短路漏电的话还是使用烧机发吧,比较快

网友:
还没触发就漏电的话测电池供电电路,测下阻值应该很快就找出问题了

网友:
查下 各个 1.8供电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woaimeinv5 -4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直接换U2吧。说不定秒杀,这是通病。

网友:
你看看联机吗,不连换u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