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3技嘉V星和GTS450维修

楼主(2017-04-02):
收到客户寄过来的2块主板1块显卡
一张V星P43
故障现象 上电保护 无法再触发,拔掉4pin 正常触发
故障锁定CPU供电短路问题
打值所有上下管G级对地值全部一致,正常  12Vcpu供电之间阻值为0 判断为某个上管击穿,太多上管无法判断哪个,只能排除。不过客户上cpu测试的话  CPU烧坏几率特别大,取掉CPU 开始拆上管
刚拆掉此图中的两个上官  测试无短路后  安全起见 下管一起更换
上电无跑码 更换CPU跑码亮机  U以坏!
技嘉EP43T-UD3L
故障现象:上电后然后掉电重启  不亮机
诊断卡跑c1 ,档内存
测试内存条件,DDRVCC 1.5V 正常
              DDRVTT 0.8v  正常
              SPD:  3.3V   正常
              时钟: 1V   1V 正常
              系统总线:3.3V 0.7V  不正常
应该2个都是3.3V  打值 356  300
300偏低  说明有哪里给拉低了
跑与总线相连的电路。
这比较容易坏的芯片  类似与超频芯片电压调节芯片UP6262类型的
直接拆掉  不影响使用  阻值恢复  内存已过亮机
显卡GTS450
故障现象不亮
诊断卡跑B2为显卡自检不过
重点查与GPU电路与主板通讯问题
打值32对数据线正常  电容无穷大 正常
第二检查GPU工作是否正常
核心供电正常  不过发现核心好像没什么问题  虽然有供电 但是好像并没有
工作,检查到核心上的所有供电,包括电感
这个有个电感 一端电压1V  一端无,肯定坏掉  更换掉
亮机

网友A:
楼主好技术,好运气百分百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技术,好运气百分百修复。

正解  好运气啊 哈哈

网友B:
上管短路是可以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管短路是可以测出来的

怎么测出来

网友C:
测上管G级对地阻值,短路的上管,G极对地阻值和别的几项不一样。明显偏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测上管G级对地阻值,短路的上管,G极对地阻值和别的几项不一样。明显偏低。

版主  我文章中明确写了值以某一样  所有才说无法判断出来

网友E:
那个显卡后面的电感开路 楼主好运气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个显卡后面的电感开路 楼主好运气

谢谢版主  我运气还真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版主  我运气还真不错

确实啊 我都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确实啊 我都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哈哈   我又不是每次都有这好运气  上次寄过来12块板 修好4块  其他全是桥坏的  都无语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哈哈   我又不是每次都有这好运气  上次寄过来12块板 修好4块  其他全是桥坏的  都无语了

是啊 不能你一个人走运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啊 不能你一个人走运啊

哈哈  总感觉你满庆幸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哈哈  总感觉你满庆幸的

楼主好运气
p43 竟然还有人发快递来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版主  我文章中明确写了值以某一样  所有才说无法判断出来

哦,我没仔细看,既然值一样,那只能拆拆拆才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  总感觉你满庆幸的

怎么这么说呢?

网友:
我看论坛也就是天天这么几个人在看帖子。唉。

网友G:
这显卡你确定是GTS450?貌似是98或者96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我没仔细看,既然值一样,那只能拆拆拆才能找到。

嗯啊  所以才把我纳闷的 只好排除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运气
p43 竟然还有人发快递来修

哈哈  因为他有2块  让我打折优惠下 然后顺便把显卡一起  一起优惠点 让我修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显卡你确定是GTS450?貌似是98或者96吧

额  是GTS450  客户没寄风扇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额  是GTS450  客户没寄风扇

呵呵呵,兄弟不要说了,这个即使是GTS450也是刷的...GTS450的显存不是这么排位的...我不是看风扇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呵呵呵,兄弟不要说了,这个即使是GTS450也是刷的...GTS450的显存不是这么排位的...我不是看风扇

额  这个倒没管他具体型号  要做的只是修好他而已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额  这个倒没管他具体型号  要做的只是修好他而已

恩恩,那是!不过我总感觉兄弟的维修思路有点乱...你测了一下GPU核心供电之后怎么就去直接测电感了呢?应该是还有显存供电,VTT供电这些的。。。然后才会去想是不是有其他问题吧...

网友:
这样情况最容易少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  因为他有2块  让我打折优惠下 然后顺便把显卡一起  一起优惠点 让我修掉

怪不得显示卡小故障真是运气好了
小声说下 两个主板  一个显卡 用 黑粽 什么的表示下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恩恩,那是!不过我总感觉兄弟的维修思路有点乱...你测了一下GPU核心供电之后怎么就去直接测电感了呢?应 ...

因为全部正常  显存无供电一般挡住9a  这里是供电正常后  在B2为自检显卡部分  所有思路这里是建立在其他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 我写的跳跃 你没跟上

网友H:
拆下测量gds级之间阻值短路的话明显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H:
拆下测量gds级之间阻值短路的话明显偏低

那跟直接拆下一个一个排除没区别了

网友:
反正很难忘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啊。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运气好也能钱

网友I:
我的那块技嘉P43也是跑C1立马断电重启,无限重复。系统时钟数据两条线却正常,都为正常的3.3v,对地阻值也一致,换过了UP8268 VID转换芯片,刷过BIOS,无效。修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我的那块技嘉P43也是跑C1立马断电重启,无限重复。系统时钟数据两条线却正常,都为正常的3.3v,对地阻值也 ...

基本档内存  看内存条件 打下所有数据线的值对不对 更换CPU  看底座刮刮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基本档内存  看内存条件 打下所有数据线的值对不对 更换CPU  看底座刮刮

内存的主供电,数据负载供电都正常,119,120电压也正常,查不到故障点。CPU也换了很多个。没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内存的主供电,数据负载供电都正常,119,120电压也正常,查不到故障点。CPU也换了很多个。没办法

假负载打值了么  时钟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假负载打值了么  时钟正常么

到没有用内存假负载打过。太费力了。内存时钟很不好测量的。没有示波器。

网友:
直接上内存假负载  看下时钟 有1V左右电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