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桥和显卡掉点的经验交流

楼主(2017-04-02):
发帖前想问问那个怎么发一段文字再加一张图的 都搞不明白 还请大家赐教一下 好了 说正题 之前有人问过我桥和显卡掉点该怎么补点  嗯 今天没怎么忙 刚好修到一片索尼MBX-250的主板 显卡掉点的  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补点经验吧 拆开显卡很明显看到掉了很多个点 仔细用放大镜看只有3个点是有线的 其他的都是空点 很好 不是很多 算少的了 那就接下来把线用笔刀刮出来涂好锡 然后就是补线了 我用的铜丝是拖锡带上面拆下来的铜丝 很细的线 这个用来补点我觉得很好用 在点的位置我习惯圈一个圈 让显卡上面的锡点最大面积接触 我之前有看过其他师傅是直接拉一根线就这样就行了  但是我个人觉得圈一个圈比较好 比较稳定 个人认为哈 勿喷!!!         然后就是上绿油了  这个必须要很小心别弄到别的点 把补的线上好油 用热风枪吹干吹硬  然后就可以把显卡干上去了 好了 亮机  如果有什么地方不足的话 还希望指点指点 谢谢!最后一张图就是我用来拆接口什么的  两把热风枪 上次发贴好多人问我怎么把内存槽干下来  看到两把热风枪大家都明白了吧  好了 动动手指头给小弟加点分吧  感谢了 !!

网友:
最后才是亮点,补点的方法和楼上师傅一样,

网友A:
你这土炮有特点 ,一炮吧主板炸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土炮有特点 ,一炮吧主板炸飞。

呵呵  这很好用的 用来拆东西非常好用

网友:
你的土炮看得我呀 是菊花一紧...不过还是学习了

网友:
土炮实用  我这只有一把 下回也弄个你这样的台子试下

网友:
最后的图片亮了。有才。

网友B:
楼主你太有才了   最后那张图是不是你当初的 设备呀

网友:
土炮是亮点

网友C:
楼主固化绿油不是用固化灯吗   用风枪也可以让他固化吗

网友:
高高实在是高,这个内存风枪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太有才了   最后那张图是不是你当初的 设备呀

嗯嗯  最开始没有翻修台的时候就用那个来干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固化绿油不是用固化灯吗   用风枪也可以让他固化吗

可以的  一直都这样用  光固化太耗时间了

网友:
最后才是亮点、、哈哈哈、、

网友D:
Here is used something like ....

网友:
最后一张有亮点  支持土炮

网友:
这样也得,省了好几千BGA的钱了

网友:
最后的设备长见识了

网友:
为楼主分享精神点赞。

网友:
我刚刚修了一个 MBX-250的

网友E:
这个就是刚刚修的 进水

网友:
亮点是最后一张图

网友:
紫外线光固化也耗不了多久的,20分钟差不多,看堆的绿胶多不多。

网友:
最后张图,我震惊了

网友:
土炮 厉害厉害   这点好啊

网友:
这bga也是醉了

网友:
我从没用过绿油也一样的搞。

网友:
以前也用土炮的,就是温度不好掌握,到了熔点要快,准,狠才能去做BGA,后来用了司德利的风枪可以控制温度,就好很多了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看来楼主的土炮很管用啊,火候掌握好一样干bga的活。

网友:
厉害了,这个都还能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是刚刚修的 进水

咦  和我用的一样的喔 是586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Here is used something like ....

还有外国友人? 虽然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网友:
这干炮真是有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