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X401A插电池开机,插适配器不开机,而且不充电

楼主(2017-04-02):
     今天修了一台华硕笔记本,型号为X401A不过保隔,是台二修机,顾客描述进水,已经处理,但是没有搞好,插电池可以开机,但是插适配器却不开机,说他整不了,拿来给我家老板,老板看了看,估计不好修,就放在那里了,刚好前几天忙,没时间,今天闲下来老板让我给看看,好了,废话不多说。                                                                   由于不能上传图片所以就口头描述一下吧,从板子上可以看出来,充电芯片型号为【BQ 25A】华硕的板子没有图纸,点位也不好找,所以本人就随便找了一个图纸充电芯片型号一样的去修,首先就测芯片的供电19V有了,而后又测得芯片的线性电压没有,仔细一看发现虽然进水被处理,但是芯片引脚腐蚀严重,本以为找到问题了,可是换了一个还是一样为题,后来一想是不是条件没有够,看图发现有一个适配器检测信号没有测到,后来一测,发现问题,没有电压,看图可知此信号是由两个电阻串联分压得来的,然后在板子上找到这两个电阻,仔细一看上分压电阻有一端腐蚀严重,换上一个好的电阻,测得电压为2.6V,符合它的导通条件,故障解决。

网友:
第一次发帖,不好之处请多多谅解!

网友:
发错版块了哦。。。这是公告版块 应该发笔记本维修版块

网友:
哦,谢谢,我会改掉的

网友:
请问笔记本维修板块怎么发帖呀。

网友A:
看下DC IN 第二个MOS管有没有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DC IN 第二个MOS管有没有击穿。

哦,谢谢,这个故障是已经修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