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50G无CPU供电掉电维修 CPU供电芯片ISL95831

楼主(2017-04-02):
型号:acer4750g i3独立

故障:开机0.36掉电

维修:拆机检测,cpu没有供电造成掉电,CPU供电ic为isl95831,
测试7脚PWR_VCCCORE_VRON 、供电都正常,去掉24脚PR4239
CPU供电变成1.1v不再掉电,判断CPU供电部分基本正常。

看来4、5、6(SDA、ALERT#、SCLK)svid的问题,
根据时序VDDPWRGOOD、H_CPUPWRGD正常cpu才能发出svid。

VDDPWRGOOD正常1.05v,H_CPUPWRGD 0v.

H_CPUPWRGD来自于南桥, 查南桥供电、25m、
CLKIN_PCILOOPBACK、 S0_PWR_GOOD都正常。

刷了几个bios,涛声依旧。看来只能干桥,换全新桥
还是没有出来,只好拿着图纸一个个信号排除,过
程太蠢就不说了,终于找到问题。

按照一般套路,
都是查ec和bios有没有断线,不过这bios是EC、桥共
的,走了好大的弯路。终于发现问题bios 5脚到桥
中间断线,飞线后解决问题。

bios 5脚

到ec

到桥

bios5脚飞线到r2110上面

求加分,快穷死了

网友:
SVID有动作?

网友:
实地的是厉害 时序清楚 走了些弯路还是解决了问题 顶顶顶

网友:
这线飞的 牛逼   飞到老家去了。楼主厉害了

网友A:
楼主怎么判断的BIOS桥之间断线   是测的BIOS到桥位置不通吗

网友B:
看来你这修了好长时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判断的BIOS桥之间断线   是测的BIOS到桥位置不通吗

是的,修到最后没有办法了,一点一点排除的

网友C:
H_CPUPWRGD为低,svid肯定不会有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这修了好长时间啊

闲暇的时候就研究,用一个星期找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H_CPUPWRGD为低,svid肯定不会有动作

嗯, 你先戳的SVID,然后判断是桥,接着发现BIOS断线。细心,已加分

网友:
时序掌握了就是好,思路清晰

网友:
这断线问题可不好找

网友:
这线断得点 不科学啊

网友:
apwrok读取bios,然后发出procpwrgd。读bios这个环节的确前提。假如bios供电,信号断线,或者桥的spi模块供电没有都会。。

网友:
板层断线  这故障很是折腾人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台Y470也是没CPU供电,DRAMPWROK 瞬间有3.3然后就变成0.几V了,南桥也换了都不行,不知道会不会也是BIOS短线,到最后机器退给客户了,

网友(2018-08-17):
估计别别人压过主板吧。不然怎么这么断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