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S7630 CPU电压及PS2和USB维修

楼主(2017-04-02):
    接到一台电脑,客户讲是帮做个系统,当时我没在,他扔下电脑就跑了。  开机试下,根本点不亮,打电话跟他沟通。(兄弟们一定要小心,机子要先开机看看什么情况再动手,不然后面就扯不清了,就算能点亮也不要直接就装系统)。他讲放了两三个月了,不清楚,有什么问题就帮他搞定(其实我感觉,一般人都是搬来前要开电脑试试,没办法了才搬去修的…………。我读书少,不要骗我)

      拆机看那么多麻点,就感觉是V星代工的了……摸CPU都是冷的,上个假负载测量。
没有CPU核心供电,VDDA 2.5V也才1.72V   找个图纸看看,V星型号MS7630  ,CPU供电芯片ISL6323B   查下EN,电压为0V。看电路原理,VCORE_EN#拉低Q97 B极电压使其截正,R38上拉接12V得到ISL6323B EN电压(吐糟下为什么不上接5V电压不是安全一点吗,那么小的电阻压降那么大时间长了真的好吗)。测量Q97 B极电压为0.67 ,已导通拉低C极电压了。测量Q88 D极VCORE_EN# 为2.89V  G极为0V  ,明显Q88没有正常导通。往前测量Q83 G极4.35V ,其DS导通使Q88截止了。 按图纸上看,VCC_DDR 和VDDA_25应同时输出高电平(缺少一个都不行),使Q87和Q86同时导通,拉低Q83 G极使其截止,进而使Q88导通 ---Q97截止--ISL6323B  EN脚得到启动电压。     实测VDDA_25 只有1.7V  不正常。  VDDA_25  由5脚 (吐糟一下,你们发贴的能不能把脚和角分清楚? 每次都什么五角 六角  八角的   看的眼累)U44   UP7707  提供。经测量和分析,VIN 和EN正常, 分压电阻R595和R596正常,很明显要换掉 U44  .  实际上UP7707上没示型号(不看图纸还真不知道是什么),从料板上拆一个装上,VDDA_25 正常了。上假负载测量也正常了。上CPU点亮。

    事实证明V星板名堂都是比较多的………………把主板装进机箱进个系统,鼠标和圆口键盘都不能用哦。   测量一下PS2电压5V  为 0  。看图纸  PS2和USB 两种电压都是由小芯片UP7533A产生。(V星你设计不好就不要搞那么复杂得不得),而且这些芯片启动EN脚都来自同一个信号  USB_EN  ,   而USB_EN 来自IO  IT8720F 84脚 测量 USB_EN才0.57V 明显是不正常低了。

          看图纸  USB_EN应该是由R229 上拉到VCC5_SB 产生,IO IT8720F  84脚实际是这样来控制 USB_EN的  :1. 输出低电位  ,拉低USB_EN 电压使其变成低电平。2.  不输出低电位,让 USB_EN正常产生。    所以 USB_EN低了,1.  是IT8720F拉低了,2.  R229电阻变大了或者是开路了得不到上拉VCC5_SB .  用风枪加热IT8720 后用针把84脚挑起,测量还是约0.6V     。

    于是在主板上找 R229             找到了一堆 R224  R226  R228…………  就是找不到R229在哪里     我晚上把主板带回家继续找........   感觉找完了都没找到这个玩意  实在没办法了  在网上搜了一个关键盘词  “ MS7630  R229”     还找到了个贴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3449-1-1.html   竟然还有图片,惊喜啊, 妈蛋…………它竟然是单独一个在内存那边主板中间,叫我找了半天。

    扯蛋的还在后面…………。   量了一下R229  对地电压,一端是5V   一端是0.6V     然后手残发作,直接量R229两端电压,是多少不记得了,反正是不对劲的,然后又重新量两端对地电压,我 FUCK     是多少我也不记得了   反正USB_EN  那端不是0.6V  了  。 它。 它 。 它竟然正常了!  PS2 和USB供电都出来了   鬼晓得什么情况?  什么  ?大清亡了?!
       反复上电多次  都正常了。:L    不管它了,直接找个V星料板拆个4.7K  换上。   再多次试机,正常。
      后面USB和PS2维修没拍着什么照片,  机子还没拿走,如果怀疑的话,我就再去拍几张照片。

我今天上传不了图片了,明天再继续上传。   顺便问一下,怎么才能排版成一段文字,一段图片,那种图文混合的样式?   我发的都是图片在下面,文字在上面了。

补充内容 (2017-4-3 21:54):
本想把图补完的,但时间久了没法编辑了。维修过程没啥技术含量,只是谈谈根据测量数据结合图纸思考的简单过程,分享下自己的看法,让大牛们见笑了。谢谢大家的打赏,得了不少下载分,有种一夜暴富的感觉哈哈

网友A:
发帖用心 加精华以示鼓励

网友B:
我也是在纠结这个问题  怎么才能发一段文字加张图 再发文字  搞不懂  弄了很久   已加分

网友C:
排版很容易啊,发一段文字 插一张图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发帖用心 加精华以示鼓励

竟然得了个精华,太感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排版很容易啊,发一段文字 插一张图片

我是在高级模式里,发一段文字,上传一个图片,可是还是文字在上面,图片全在下面,是什么地方操作不对吗?

网友:
发帖的背景咋弄的

网友:
加分鼓励   这么多子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在纠结这个问题  怎么才能发一段文字加张图 再发文字  搞不懂  弄了很久   已加分

把图片存到空间相册,然后在文档中需要插入的地方进行插入,就行了。

网友E:
那个EN经过二极管压降后不应该是4.3V吗??所以4.4V也是正常的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竟然得了个精华,太感动了

用心了就该有收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个EN经过二极管压降后不应该是4.3V吗??所以4.4V也是正常的喽。。

表笔测量存在偏差数值内阻有所不同

网友:
非常详细 有图有真相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表笔测量存在偏差数值内阻有所不同

嗯。。有道理。

网友:
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图文并茂,写的很详细

网友:
还是写的比较用心的,只是没编辑好,已经给你加分了

网友:
主板修的真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在纠结这个问题  怎么才能发一段文字加张图 再发文字  搞不懂  弄了很久   已加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9887-1-1.html 耐心看这个贴子  你就会发贴插入图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在高级模式里,发一段文字,上传一个图片,可是还是文字在上面,图片全在下面,是什么地方操作不对吗 ...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9887-1-1.html 耐心看这个贴子  就会插入图片了

网友:
兄弟不会吧  修主板还有这样修的  200到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在高级模式里,发一段文字,上传一个图片,可是还是文字在上面,图片全在下面,是什么地方操作不对吗 ...

我平时都是这么弄的啊 不知道你的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9887-1-1.html 耐心看这个贴子  你就会发贴插入图片了

好的  谢谢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有图有真相,修的有理有据,好帖,加分了

网友:
对于小小白用户组的我,看帖必回是基本功课了,能看到低权限的精华必须回帖

网友:
图看的不错啊

网友:
发帖很用心,最后再发个总结,就更好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分析的好到位啊

网友:
楼主细心,一般这种毛病多的我都不搞了,毕竟我们这修一块主板才30元,平时就修点简单的就可,而且就算你花工夫修好了,有些人30他都嫌贵。无奈啊。。。。。

网友:
用假负载,测试方便

网友:
多故障维修。楼主功底深厚。

网友:
分析很透彻啊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分析很透彻!!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在高级模式里,发一段文字,上传一个图片,可是还是文字在上面,图片全在下面,是什么地方操作不对吗 ...

注意排版 你上传的图片 可以在需要插入的时候点击一下就插入了 注意光标 光标在哪就插入了哪里

网友:
台式机图纸好难弄啊

网友:
大师们都维修专家了,我今天也提交认证申请,没营业执照,没书面房租协议,认证是花10元那种方式,不求等级能看精华贴,能下图纸就满足,也不知道能成功不

网友:
路过赚点积分

网友:
很好很好!学习了!!

网友:
技术不错,是我就未必能搞好了

网友:
很厉害啊,我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