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波主板维修流水记录

楼主(2017-04-02):
修了几天的液晶,都淡出个鸟来了,终于昨天一客户拿来几块台板,可以大快朵颐了。
第一块
板号:华硕B85-PLUS
故障现象:通电不跑码

简单测一下阻值之后上电,一测主板供电都正常,二测时钟信号正常,复位信号没有。故障十分明显了,直接打开点位找CPU供电PG

实测PQ804 1脚1V左右正常,但是3脚依旧高电平,没有被拉低,果断换掉

再次上电,诊断卡开始刷刷跑码

附上亮机图

第二块
板号:华硕P8H61-M LX3 PLUS
故障现象:网卡口上的USB用不了
看到华硕的板子直接查usboc信号

板子上测,确实没有3.3V电压,直接飞线

飞完线测试,ok

第三块
板号: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
故障现象:通电不跑码
具体现象和第一块一模一样,我就不多讲了

换完,OK

第四块
板号:技嘉GA-H61M-DS2
故障现象:通电风扇会微转一下,不触发
这块板子印象深刻!实测,24pin接口和CPU供电对地阻值正常,然后就强行上电。
结果主板开始冒烟,没有等我把镊子拔下来,就看到火花飞溅,只听“砰”的一声,爆炸了!
修了这多主板,第一次修到主板爆炸的。仔细观察了主板,发现是内存插槽5V的两个MOS管边上固态电容炸了。
在仔细观察,发现声卡明显烧坏,边上有个二极管烧成了焦炭

把声卡拿掉后继续,发现开机针上没有电压,实测对地短路,把边上的六角拿掉后阻值正常。
在点开关,亮了,然后发现所有usb口不能用,网卡灯常亮,把usb口边上六角拿掉,可以用了,维修也到此为止,不想修下去了

第五块
板号:技嘉GA-H61M-DS2
故障现象:P/S2键鼠口不能用
目测,接口边上的两个排阻和电容焊脚腐蚀严重,把排阻拿掉,清理好焊盘后在装上,开机测试,还是不行。
然后测到io的连线,居然测出来四根线都断,要不是爆炸的那块确定了一下,我都要怀疑是不是测错了。
接下来就是飞线,飞完线发现还是不能用,又确认了一下,每一条线都通,且没有短路,于是看着焊脚发黑的电阻,果断把它干掉,终于好了!

网友:
LZ思路清晰,修的不错,加分

网友A:
看到你的第四块板,就想起我之前修到过的一片,想偷懒,本来板子有问题,直接上电触发,内存旁边的MOS管直接爆炸了。。。。也是火光四射啊。。。。

网友:
楼主那里生意挺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的第四块板,就想起我之前修到过的一片,想偷懒,本来板子有问题,直接上电触发,内存旁边的MOS管直 ...

买保险了没有

网友:
修的还挺顺利

网友:
不错了把主板修那么好,功底很好

网友:
生意好,技术熟练

网友:
思路清晰这里到io的四根线推测是数据和时钟信号传输

网友:
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B:
行云流水般的修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行云流水般的修复

喜欢行云流水的感觉

网友:
楼主我有一块技嘉GA-H61M-DS2 REV 3.0主板  内存插槽不能用  查了VCCDDR   VREG  VTTDDR  SMBCLK  SMBDATA    -DDRRST   VDDSPD  都有电压并且正常   接下来查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喜欢行云流水的感觉

修板修到想发笑,数钱数到手抽筋,这才是维修员的高水平境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的第四块板,就想起我之前修到过的一片,想偷懒,本来板子有问题,直接上电触发,内存旁边的MOS管直 ...

当时就蒙了,还好没受伤,下次强行上电要谨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板修到想发笑,数钱数到手抽筋,这才是维修员的高水平境界

是啊,这是一直追求的境界

网友:
修好稳定就好啦

网友A:
哈哈,这不还没有来得及买嘛。给我的感觉,主板上的东西再怎么爆都没有电源板上面爆的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板修到想发笑,数钱数到手抽筋,这才是维修员的高水平境界

还有这种境界嘛,学习了。。。看什么时候也能达到这个境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时就蒙了,还好没受伤,下次强行上电要谨慎了

是啊,吃一暂长一智,下次我们都不会啦。

网友:
昨天我也放炮了  真吓人

网友:
一天的收获不少哦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我报废品了4片  要是早跟你学习 就不会报废了   大神威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不还没有来得及买嘛。给我的感觉,主板上的东西再怎么爆都没有电源板上面爆的厉害啊。

电源板上的大电容爆一下 那叫一个酸爽

网友:
功底深厚!生意不错!

网友:
看着很轻松。为嘛我们遇到的一些都那么难修呢羡慕啊

网友:
高手,速战速决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呀,刷刷就是秒杀。爆炸的修的大意了,这技术不应该的

网友D:
一看楼主就是老司机。 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看楼主就是老司机。 已加分

多谢多谢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主板修那么多技术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