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4 刷机不进恢复模式,iTunes报错4014

楼主(2017-04-03):
iPhone4 刷机不进恢复模式,iTunes报错4014,不知道是硬盘还是CPU的问题,各路电压正常,是贴板机,开机只有25毫安,不进紫屏模式,请大家指教指教!

网友:
电流25mA这个查CPU条件,干CPU。

网友:
是上盖的问题吗?

网友:
4的硬件有问题    如果 是CPU的话  还有必要干吗   报4014的话  如果是CPU这面的问题  那就是上盖了

网友:
据说4014是cpu 上盖问题哦

网友:
先查一下CPU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已经确定是上盖的问题了,谢谢各路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