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AC193TX(AHL50/ABL52 LA-C701P rev:1.0)掉电维修

楼主(2017-04-03):
       今天接一台HP 15-AC193TX本本,客户说不显示,经检测,实际是开机一会就掉电:大多时logo一出就掉,偶尔是进系统才掉,进PE也是一样,从没有完整进到桌面过。这款机器和15-ac128TX是一个板号,区别就是ac128TX是单桥集显的,这款是独显,在显卡位安装有独立显卡216-0867030,四显存。
       观察这台机器,客户用的比较仔细,平时只是用来办公用用,拆开来看基本是没有灰尘的,这样就基本排除显卡的问题引起掉电,为保险起见还是用示波器打了一下,没发现显示部分有什么问题。因为机器掉电比较快,来不及测量太多,就先重点测量几个电感,很快,在PL14发现有问题,有杂波,基本确定是滤波电容问题,换掉PCZ42,再测一切正常,问题解决。
       最近修些四代五代机器,也碰过几台电容问题的,不要以为只有那几款比较老的Acer,Toshiba用大电容的才会有电容的问题,新款的机器也会有,实在说,见过好几台机器就是被别人搞CPU搞死了,如果手上没有示波器之类的,一个个试过来最后时间金钱精力都耗进去了实在不划算,就是这样的,也没什么太复杂,只是给大家作为一个思路供大家参考。后面附上原机BIOS,记得是独显的,216-0867030。

HP 15-AC193TX.rar

网友:
不太会用示波器

网友:
确实示波器有些万用表是不不是的

网友:
示波器修掉电还是不错的

网友:
供电引起的掉电在多数,温控方面占的比例少些!

网友:
应该是短路

网友(2018-06-18):
示波器是个好东西啊,能修80%的机器

网友:
好经验借鉴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要查供电信号呀看是否正常,测量阻值?????????????????????????

网友:
技术不错!学习了!示波器的使用我还得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2019-10-30):
今天遇到一个一样的 换个330电容 ok 感谢楼主无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