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8800gt短路

楼主(2017-04-03):
显卡MOS管全拆了,还是短路。用二极管测量电容蜂鸣叫,显示0,用对地阻值测试电容正极也显示0,这样能说明GPU芯片坏了吧 (补充一下是所有电容都短路,我只是拆了一颗看看是否是电容短路,结果拆下后电容是好的)

网友:
这个问题真好难和核心有联系有贴片电容好多,只要有一颗短路都会这样,听说可用烧机大法但我还不会用!

网友A:
GPU核心自身内阻很低,打二极管值并一定有效,怀疑核心短路的前提就是换了全套核心供电PWM元件,包括MOS管,上电之后情况依旧,那基本就是核心损坏。另外可以把显存供电的MOS先拿掉,防止显存供电短路引起误判。核心供电出在显存供电之前。

网友B:
显卡MOS管有击穿的吗?若没有则核芯无短路。因为 GPU核心自身内阻很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卡MOS管有击穿的吗?若没有则核芯无短路。因为 GPU核心自身内阻很低。

MOS管坏了很多,都是DS通了

网友D:
MOS管拆 了 测一下 GPU的小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PU核心自身内阻很低,打二极管值并一定有效,怀疑核心短路的前提就是换了全套核心供电PWM元件,包括MOS管 ...

GPU内阻低,这个我知道,我拿了一块好的显卡测试过,一般有5-7欧姆的阻值的,但是这个是0,明显不正常啊

网友E:
看图片是显存,核心的供电mos都拆了,是显存,核心都短了吗,若是核心坏的几率几乎百分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MOS管拆 了 测一下 GPU的小电容

是GPU上面的小电容吗,是测试对地阻值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GPU上面的小电容吗,是测试对地阻值吗

恩只要有1组 位0 别修了 ,上次修一个短路 电容 MOS 拆了 还是保护  一起之下 干 芯片 一拆 阻止立马 5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只要有1组 位0 别修了 ,上次修一个短路 电容 MOS 拆了 还是保护  一起之下 干 芯片 一拆 阻止立马 500

,是这上面的电容吧,然后阻值档,黑笔测一端,红笔接地,测试对地阻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图片是显存,核心的供电mos都拆了,是显存,核心都短了吗,若是核心坏的几率几乎百分百

就这个所有电容,红笔黑笔接电容两端,蜂鸣档叫,显示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OS管坏了很多,都是DS通了

MOS都击穿了,那核芯基本不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都击穿了,那核芯基本不保了。

恩,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拆了这么多还短路估计是废了

网友:
把GPU拆了试一下就知道了,拆下核心短路没有了可考虑重植下试试!

网友:
你直接测GPU芯片上面贴片电容短不短

网友:
显卡用什么设备去修?

网友:
烧机烧一下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U内阻低,这个我知道,我拿了一块好的显卡测试过,一般有5-7欧姆的阻值的,但是这个是0,明显不正常啊

既然2相对比之后就这样,那肯定就不要说是GPU核心的事情,也没修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