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不触发

楼主(2017-04-03):
接到机器后 插电流表 发现有待机,测有3  5 V,有,于是刷BIOS  刷完后还是一样 求助大家是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
你测测USB口 短路不?

网友A:
按三板斧的套路现在应该干桥了

网友:
给的条件不全  无法分析

网友:
EC的问题,干吧

网友:
继续查信号啊   开关发出信号没   EC发出请求上电信号没   pch条件正常不

网友:
楼主触发条件都没查完,应该把待机要有的条件都测下。

网友:
看一下触发条件满足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三板斧的套路现在应该干桥了

这位同学耍的一手好斧啊

网友:
不一定是南桥问题 具体还要根据时序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