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联想E47A一例

楼主(2017-04-03):
板号:KL9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序:同行送来一台联想的机器,一看是联想的机器,E47A,很新,同行罗嗦一大堆,叫小心点,不要划伤,不要修得换板,一修机,没有动过……,像唐僧一样念了数十分钟走了,机器已经拆开了,不用我拆了,正好,进入正题,按了开关,的确没什么反应,电流有待机,十几毫安,那么就按部就班的查,这样不触发的,先查开关板,有没有3.3V
一测,有3.3VOK,再来触发,看此处有没有跳变。触发后,发现有跳变。此时已经可以确定,不触发不关开关板的事情了,可以进行下一步。下面来测EC的待机条件,与不触发相关的,要测EC的待机条件,包括,EC的待机供电,时钟,和复位,为了省时,我直接测EC发给桥的开关信号,DNBSWON#,但是这个板里,信号改了,没有搜到,那我继续搜NBSWON#,这个信号反正是给EC的,查到EC这里,第40页,如图,就找到了EC发给桥的开关信号。原来送给桥DNBSWON_R,通过一个二极管D15与桥相连,二极管另一端的信号为SIO_PWRBTN#,现在来测D15的二脚,看有动作。
触发后,此处有3.3V的跳变,说明EC发送开关信号正常,下面再和触发有关系的几个就是ECLID信号,RSMRST#LPC信号的对地二极体值,ACIN,以及桥的待机条件:
先测EC的这几个信号,全部正常,如图
再来测桥的待机条件,先测COMS电池,有3.0V,再测给桥的时实时钟电路的4个待机电压,分别是RTCRST#SRTCRST#INTRUDER#INTVRMEN
再找图纸,先量前两个条件,查图纸找到J1J2两个跳点,一测发现敌情,J2正常3.0VJ1只有0.2V,一测电阻R490两端,一边有3.0V,靠近跳点的一边只有0.2V,断电测电阻值发现变值,当时没在意,变值的话,也不应该被拉低,直接换了电阻,再测两边都有3.0V,上电,电流一路狂奔,亮机,收工。测试了一下,交货了,结果就是因为不仔细,留下了隐患。
第二天上班,同行就把机器拿了来回。打发走同行,插电触发,果然又没有反应,直接拆机测J1,发现电压又变成了0.2,短接R490测利触发亮机,我开始分析之前故障发生的原因,这个电阻即始变值也不会把SRTCRST#拉低,那么拉低的原因只有两个,一个是电容漏电,一个就是桥本体有问题。先易后难,先把与SRTCRST#相连的电容给撬掉,再测,电压回到3.0V,触发测试很多次,都正常,放了一晚,第三天测试,开机正常,至此此机修复。
总结:1.本例不触发是由于桥的待机条件SRTCRST#不正常导致。
      2.思路还不是很全面,有些问题没有考虑到位。
      3.本例毫无技术含量,纯粹给新手入门观看,纯属骗分,当然希望各位道友给我加分,不会扣你们的分,修机子总共没超过二十分钟,发个帖却花了一个多小时,无语。

      4.小弟建了一个群,希望能有兴和各位大神交流笔记本,水果手机的维修技术(群号:75667957)。

网友:
最近迅维被人攻击,我在此画几个圈圈,大家都懂得,帖子发了几次才成功。

网友A:
666666大神膜拜中.思路清晰,故障点判断准确。

网友:
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啊

网友:
小白路过学习下,加分了

网友B:
好一个先易后难,学习了,电容只能代换测量吗?不能指直接测量其好坏吗?我是新手,问题比较多,请关照。

网友:
基本功扎实

网友C:
加分了   似乎暂时不允许随意公布个人的QQ群等  迅维有独立的QQ群

网友:
基本功扎实,检测仔细

网友:
srtcrst电容漏电导致

网友D:
是的,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却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分了   似乎暂时不允许随意公布个人的QQ群等  迅维有独立的QQ群

可是在群里求助时,几乎没有人理会,我建的这个群至少可以互相帮助。下次注意,不允许发,就不发了。

网友:
大神横空出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一个先易后难,学习了,电容只能代换测量吗?不能指直接测量其好坏吗?我是新手,问题比较多,请关照。

这种漏电的不好测,除非用电容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666666大神膜拜中.思路清晰,故障点判断准确。

还是大神教得好。

网友:
还有很多不足,多谢捧场。

网友:
,感觉你们才是大神。

网友:
大神啊  好NB

网友E:
检修RTC不正常, 拆电容我都不用洛铁的。 直接硬翘掉的。      以免热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检修RTC不正常, 拆电容我都不用洛铁的。 直接硬翘掉的。      以免热稳定性。

个人习惯,按照自己的习惯来就好。

网友F:
20多分钟就搞定,我还以为花了一个多小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20多分钟就搞定,我还以为花了一个多小时了

写帖子花了一个多小时。这种小问题,大神都是五分钟内解决战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却不知道。

也许是潮湿导致的

网友D:
看到各位同仁的回复,感觉有蹼像是通病一样,应该属于电容批次质量不良。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看到各位同仁的回复,感觉有蹼像是通病一样,应该属于电容批次质量不良。

不管怎么样 修好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不管怎么样 修好就行了

嗯嗯,我加下版主QQ,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漏电的不好测,除非用电容表。

漏电是电容短路了吧?

网友:
修不开机经常查RTC电路,到头来 真正出问题的千年难遇一次,,,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嗯嗯,我加下版主QQ,以后多多交流。

我qq你仔细就能发现了

网友:
修的好呀。我就不会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qq你仔细就能发现了

已经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