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飞利浦202e 暗屏故障

楼主(2017-04-03):
求助  飞利浦202e ,电源板5V到驱动板5V正常,但是是暗屏,暗屏的图我就不上了,忘记拍,板子已经拆下来了,懒得再装一次,电源指示灯亮,图像也有,就是灯管不亮,测试灯管均值在660左右,为了避免麻烦,再次购买一块一样的电源高压一体版,今天到货,换上去依然暗屏,还请各位支招,谢谢,已上图

网友A:
有高人在吗、》?请指点迷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高人在吗、》?请指点迷津啊

感觉 还是点下 灯管 看看是否正常
确认下灯管有没有问题
估计还得查下 驱动板的 ON//OFF 信号 是否正常

网友B:
你测试的灯管的660,不知道是啥参数,关键是灯管是亮的吗?是完好的吗?

网友C:
灯管焊接处问题 ,俗称高压大火 高压板有回路保护 。灯管 焊接处大火 后 ,回路保护关闭开启信号灯管不良。你用高压来点灯管 自然都亮 ,但是自己没有检查回路 所以你才查不出来问题的所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测试的灯管的660,不知道是啥参数,关键是灯管是亮的吗?是完好的吗?

660灯管很定亮的 你搞维修都你不懂 。灯管老换一般都是0.775 发红

网友:
引用 网友C:
660灯管很定亮的 你搞维修都你不懂 。灯管老换一般都是0.775 发红

惭愧,不知道,就是用通用版点灯看看,亮度正常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660灯管很定亮的 你搞维修都你不懂 。灯管老换一般都是0.775 发红

660灯管很定亮的 你搞维修都你不懂 。灯管老换一般都是0.775 发红
这个是不是测试灯管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管焊接处问题 ,俗称高压大火 高压板有回路保护 。灯管 焊接处大火 后 ,回路保护关闭开启信号灯管不良。 ...

灯管焊接处问题 ,俗称高压大火 高压板有回路保护
这个情况 可以观察到吗
会有声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660灯管很定亮的 你搞维修都你不懂 。灯管老换一般都是0.775 发红

不一定的,你看楼主用的那个测试仪,本身就质量一般,这种电路功率管功率偏小,就是灯管正常,点亮灯管的时间越长,显示的电流越大。

而且,电流大小跟加到测试仪的电压有关,他是12V电压显示的660MA电流,如果加大电压则电流变小,反之电流变大。

这种所谓的灯管测试仪,只能做为参考。灯管打火是能测试出来的,但四根灯管电流不平衡引起的保护是没法测试的。

网友:
先点灯管  确定灯管没问题  再修板  这种问题很好修得啊

网友D:
测下驱动板到高压板的开启信号

网友:
灯管可能有问题吧,你测下灯管看下,另外屏线也可以换下

网友:
没开关信号就这样

网友:
直接更换led灯管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下驱动板到高压板的开启信号

新接手学习液晶维修,能不能告诉我具体应该怎么查?比如先检测什么部件

网友E:
先用其它屏的正常灯管确认高压板是否正常,下一步把故障屏的灯管一根一根接,另一根接好的灯管不然会保护,确认是一条灯管不行还是两根都不行,如果是一根坏,要求不高就可以用无极性电容屏蔽掉坏的哪根,只是坏的那一边会有点暗,你这是两根的,如果是四根的少一根没什么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用其它屏的正常灯管确认高压板是否正常,下一步把故障屏的灯管一根一根接,另一根接好的灯管不然会保护,确 ...

感谢兄弟的帮助,我按你的做一次试试看哈

网友:
没测灯光吗          ?

网友:
楼主你看看有dim线,有就剪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