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81M-E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7-04-03):
ASUS H81M-E  REV:1.03开机掉电维修
板号:ASUS H81M-E  REV:1.03
故障:开机掉电
维修过程:
1.      全板进行打值,没有发现有短路
2.      测VCCRTC,RTCRST#,SRTCRST#,32.768,VCCDSW3_3,RSMRST#,都正常,表示待机这一块应该没有问题.
3.      不接12V,主板不会断电。这个时候对12V电压这边再次进行打值,也没有发现有短路。
因为没有INTEL 8系列的时序,所以求救月饼大师,求一份INTEL 8时序。经过对比时序,INTEL8系列的时序跟6系列还是有区别的。待机这一块差不多是一样的。区别是桥供电这一块。
INTEL 6  PCH供电通过内存供电除压转换成1.051.8 0.9V等,但是INTEL 8PCH供电只有一个1.05V.少了1.8V,0.9V等电压。别外CPU供电的电压也有区别,INTEL 6一般来说大概0.9-1.2左右。但INTEL 8供电就会有1.8V左右。
4.      掉电的故障要不就是缺少电压,要不就是保护。但是此板不是保护,所以故障锁定在电压这一块。
5.      首先测内存供电,有1.3V(华硕的内存电压偏低,是属于正常的),再测PCH 1.05V也正常(但是这个PCH 1.05会发几路进行供电,因为没有图纸,没办法分析,只能通过点位一个个电压进行测,刚好CPU风扇接口边的822,PCH1.05变成0.5,一看是822排阻,马上更换
6.      主板可以正常亮机了。

附上亮机BIOS..

 会员11727692元2022-12-27 10:36
 会员11111952元2022-12-15 14:09
 会员5418882元2022-10-8 11:11
 会员5418882元2022-10-8 11: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需要 谢谢了 兄弟

加分吧。。。

网友B:
兄弟把时序发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把时序发来看看

找大神要的,要问一下。。。

网友:
功底加经验,修的i漂亮。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分享,谢谢!

网友:
华硕的822排阻是挺坑的。

网友:
不是不会修,都是资料不够,特别是华硕的,有点位都要烧香

网友:
华硕的822造福维修界,感谢

网友:
只能通过点位一个个电压进行测 你是直接找1.05转换或上拉的电压或信号测的吗

网友:
H81也开始修了  还是延续着822的老病  醉了

网友:
一般修台版的都是真技术,佩服

网友:
H81不仅仅只有1.05桥,还有个1.5V的桥供电。

网友:
谢谢分享了,新主板都维修了

网友:
时间久了一定是通病来的,822

网友(2017-07-21):
看来做维修的工作台都很乱,楼主的工作台跟我一样乱!!

网友:
楼主这个可以经常发  非常感谢 刚好有一个一样问题的

网友:
正好需要,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2017-09-29):
今天刚好修到一块H81M-E,故障及故障点一模一样,看来确实是通病。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收藏备用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