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翻出个电源的搞搞

楼主(2017-04-03):
通电绿线有5V,短绿线启动,吱一声没反应,再启动也会吱一声,请大家教一下先查哪里

网友:
输出有短路了!

网友A:
通电有5V说明辅助电源已经正常工作了,300V已经正常了,故障在开关管或者整流管有短路,楼主查下3.3V 5V 12V等电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看来最近也不忙啊
拿电源 练练手的啊
一般半桥推挽结构的电源启动过程
绿线--PWM--推动部分--主开关部分--主输出部分

这个电源是7500+339的结构
可以参考下长城300-P4电源图纸

网友B:
感谢大家的帮助,等一下开始搞电源,今天上午本来要开搞了,来了3个客户,都是要压屏的,耽误了

网友:
是输出整流二极管 有短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电有5V说明辅助电源已经正常工作了,300V已经正常了,故障在开关管或者整流管有短路,楼主查下3.3V 5V 12 ...

故障在开关管或者整流管有短路,楼主查下3.3V 5V 12V等电压有没有短路的,
是说 主开关电路或者 主输出电路的问题引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家的帮助,等一下开始搞电源,今天上午本来要开搞了,来了3个客户,都是要压屏的,耽误了

都是要压屏的
是手机屏 还是液晶屏啊

网友:
压平需要专业的设备吧

网友C:
坏电源一堆都没会修,坏好也能卖几十

网友B:
手机压屏,有压屏机,除泡机,分离机,专业压屏的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手机压屏,有压屏机,除泡机,分离机,专业压屏的哦

楼主这是发帖和业务宣传两不误..........

网友:
看看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E:
4楼大神的回复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坏电源一堆都没会修,坏好也能卖几十

坏电源一堆都没会修,坏好也能卖几十
看来是挣大钱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压屏,有压屏机,除泡机,分离机,专业压屏的哦

哦 看来是专业修手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是发帖和业务宣传两不误..........

论坛真是高手如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4楼大神的回复值得好好学习。

14楼 才是真正的大神
按只是会修点 简单问题的ATX 电源 的 新手

网友:
拆出量都正常,可惜没零件来替换试机,换3个1620可以替换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