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另类无规律白屏红屏维修(非屏供电)

楼主(2017-04-03):
                                                               T420另类无规律白屏红屏维修
机器型号:T420
主板板号:

故障现象:待机0.016,按开关有时加电不亮,有时亮机,过一会白屏。(内接外接故障一致)
出现故障的时候,桥很烫,集显架构 。怀疑桥导致,看了下白屏后的电流0.460,感觉有供电丢了。拿起表笔开干,抽测了几个电压发现敌情。VCCSA供电偏低。
测了下EN  2.3V,拆掉D59发现总线供电PG不正常导致,直接短接D59的1脚和3脚电压恢复正常,再次试机涛声依旧,往下测的时候发现敌情。
更换R5004电阻120欧后,按开关亮机,进系统多次测试OK。
   叫同行取走后第二天又拿了回来,说测试到下午就红屏了,我看了下他拍的照片,说知道了,迅速拆机,边拆边想,这板子如果真的是桥的问题,换桥价格跟这板子也差不多了,他肯定不会再修了,换板子人家也会自己换啊,捣鼓着先把VCCSA玻璃芯片干掉,飞CPU_VTT供电电容上试试算了。
   说干就干飞线走起。
  测试2天发现故障彻底解决,机器到现在拿走也有快1个礼拜了。
这个VCCSA系统管家供电不稳定竟然会导致这种故障,少见。(掉电后VCCSA从0.9V掉到0.8V,此时全板电压都在。)

网友:
学习了,楼业威武

网友:
我是第二个不????学习了

新人求罩 -2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A:
桥应是有暗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应是有暗病了。

是腐蚀导致,不是桥

网友B:
桥缺少电压就会烫,还是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缺少电压就会烫,还是供电问题

嗯 。是的。

网友:
学习了   6666

新人求罩 -6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赤裸裸的灌水啊。

网友:
不管怎么修,解决了就行。

网友:
你是借了CPU供电吗

网友C:
借电压不会导致电流不够吗

网友:
我也赞成简单维修,能简单点就简单点

网友D:
芯片本身损坏了吗

网友:
总线供电 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电压不会导致电流不够吗

不会,因为主板的设计是MOS降压产生,所以想想笔记本应该也可以这么该

网友E:
曲折 的维修 写的详细    可以加精华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曲折 的维修 写的详细    可以加精华了 ……

版主也搞手机维修?

网友:
楼主艺高人胆大

网友:
我胆子小你别吓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本身损坏了吗

芯片性能不良。

网友:
你胆大大着呢

网友:
VCCSA系统管家供电不稳定确实会造成很多奇怪的故障,不管在台板还是在笔记本中,好帖,谢谢分享,加分了

网友:
技术就是好啊

网友F:
vccsa0.8和0.9应该都正常的吧,拆掉的玻璃管是什么来的?

网友:
芯片性能不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vccsa0.8和0.9应该都正常的吧,拆掉的玻璃管是什么来的?

低了0.1V 不行。拆掉的正是VCCSA

网友:
累计经验

网友:
降低0.1你都察觉到了,好细心

网友G:
楼主把修主板的飞线大法给用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把修主板的飞线大法给用上了

有的不行,带不动会屏抖动

网友:
IBM强拉电压我只见过T40

网友:
VCCSA这电压遇到不少坏的

网友H:
佩服楼主的技术,不过想问下 CPU总线供电不是1.05V吗,你用1.05V代替0.9V电压不同这样都行?

网友:
接总线供电1.05v也可与么,它不是比管家供电高了一两v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佩服楼主的技术,不过想问下 CPU总线供电不是1.05V吗,你用1.05V代替0.9V电压不同这样都行?

可以的。。

网友:
把VCCSA玻璃芯片干掉 是指拆除VCCSA芯片,然后飞线吗?飞线是从哪个电压点飞,飞向哪个地方,小白看的贴,一时没看明白,能否再解释下,谢谢

网友I:
VCCSA玻璃芯片不能换已给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VCCSA玻璃芯片不能换已给试试?

没这个芯片没换

网友:
楼主,请教你个问题,我上次修了一台也是跟你这台一样的,故障是上电0,25左右卡在那不动,测量发现vcc1r05amt电压只有0.42v 换过芯片,换过桥,断开后面的负载也是这样,请指导下

网友J:
重复记得牢~vccsa电压偏低导致时亮时不亮,白屏·红屏···干掉玻璃管,掉电后vccsa电压从0.9掉到0.8,此时全班电压都在···直接飞线到cpu-vtt电压取电,好好好,妙妙妙~···不错不错··又见识到一招~~加分加分 ~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J:
重复记得牢~vccsa电压偏低导致时亮时不亮,白屏·红屏···干掉玻璃管,掉电后vccsa电压从0.9掉 ...

呵呵,洗脑开始

网友:
这么牛,一点点电压的偏差,我会误认为是正常的

网友:
刚开始还以为是桥问题呢!看完原来是少电压。

网友:
这种机器我就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思路开阔啊 这样取电也行  我可能要想法去修好vccsa电压  今天遇到一dell的cpu内部3v 1.05v全短  换cpu不如换板了

网友:
那是不是把玻璃芯片 换了 也能好

网友:
一波三折,修好就是硬道理,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网友:
学习了  分已加

网友:
有一台一体机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技术了得哟

网友:
功力深厚,已加分

网友:
感觉自己修不上果断加分

网友K:
VCCSA   0.85V 左右,,,你也就差了那么点,   要是我,可定认为他正常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VCCSA   0.85V 左右,,,你也就差了那么点,   要是我,可定认为他正常的了,

白屏的时候只有这个电压有异常,所以拿它开刀

网友:
要顶下,有图有描述!

网友:
供电输出偏低,我之前遇到一个联想的 也是这样  修了我两天

网友:
真有耐心

网友:
哈哈 看到你们头像心情都好了 楼主威武
昨天有台T430黑胶的,来的时候显卡驱动打不上,同事刷了一个BIOS能先进系统,没有告诉我,我在料板拆了一个显卡坐上去,完美没有掉点,就是1.3  1.5不亮机。
第二天买了一个新的,还是一样故障,后来的后来同事告诉我了,刷回去完美亮机!
同样的主板,为毛我的就这么苦逼呢…………

网友:
借电压基本上是借的1.05V

网友:
原来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
桥缺少电压就会烫,

网友:
谢谢楼主了,学习了,看来供电还是故障最高的部份

网友:
这个 没有扎实的理论是很难修出来的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这 要是不细心 还真 找不到问题

网友:
VCCSA 的供电偏低 是多少V呢  图纸上标识正常是0.9  我想问下 掉了多少

网友:
一开始方向就对了,没有怀疑屏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