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D模式硬盘装系统无需全格

楼主(2017-04-03):
发现好多师傅给客户装系统时,如果是GDID模式都叫客户全格硬盘,其实不用。本人用GUID模式硬盘装系统演示一遍。硬盘模式如下:

第二步:用Windows安装器安装纯净版系统,ghost没试过,应该不行。本人习惯纯净安装,嘿嘿!

注意:“选择引导安装器”一定要选ESP所对应的分区,我这里是z盘。“安装磁盘位置”就选系统安装的盘,我这里是f盘。其他默认就ok。
其他步骤省略。。。。。。。。。。。。。
最后成功安装:

听说加分不会扣你的份,我试过,真的不会。嘿嘿!

网友:
我是楼主还有,装完系统一定要拔掉u盘,再重启,不然会损坏启动分区,切记!

网友:
装win8 win10本来就不用全格,只是guid换win7的MBR需要全格罢了,一般建议用iso刻录U盘装的好些

网友:
全格一般是用来装W7了,装W8以上本来直接GOST就可以

网友A:
噢噢噢噢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天意wx -6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没错。。继续显摆

网友:
这个之前就可以

网友:
哦,看评论才知道装WIN7才需要全格,学习了。

网友:
WIN7这么装不能激活   win10早就这么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噢噢噢噢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严禁灌水 珍惜账号

网友:
有个 专业的引导启动的软件 GUID模式 也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早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