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0-70不开机

楼主(2017-04-03):
客户的m40-70,拆电池插电流表待机0.08不正常。按开关电流0.083,电源指示灯亮,没反应了。
拆机测待机3v5v都正常。测阻值3v的只有70欧。io待机供电都正常,开机信号on信号进io正常,io给桥的btn有,rsmrst3v正常。桥不回来slp3,slp5信号。桥在cpu中集成。试着刷了bios不行,kb9012也换了,9012的程序也刷了,故障依旧。真不想怀疑是cpu的问题。
插上电流表时间几分钟摸cou上小的桥晶体块微微有点热。可是不明白上家为什么焊过显卡,
有同行一起聊聊这机子该怎么搞。觉得应该换cpu,但是成本高了客户不愿意。会不会有其他什么

网友:
待机就不正常 0.08   你这极有可能是U需要换了…………

网友:
待机0.08有短路了

网友:
触发电流上去一点点的  一般都是u坏了   多合一桥的 话    微修成本偏高确实难搞哇   只能看客户愿不愿意出高价修了
以后修机器也越来越难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