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巡洋舰C5电源维修

楼主(2017-04-03):
  请教高手!手头有个Segotep 300w 电源!经检测保险管坏 470UF电解电容爆浆一个!C13007损坏两个!更换上述零件后,5VSB 有了 PS-ON也有!但是短接后无法启动,检测对应5V输出 SBD20C 整流管损坏,更换后5V对地电阻有了!但还是无法启动!请问如何再维修!

网友:
13007的基极的元器件检查一下先。

网友A:
还是上个电源内部图
什么结构可以直观的看见

网友:
C13007损坏两个!看样这个电源也是属于半桥结构的
可以参考下
这本说 讲的很详细 后边也有维修实例

还可以参考下长城的图纸

绿线电压有了 说明
绿线部分和PWM部分基本正常

扫荡推动部分 是否正常

扫荡主开关部分 是否正常

扫荡主输出部分 是否正常

网友A:
C13007损坏两个!看样这个电源也是属于半桥结构的
可以参考下
这本说 讲的很详细 后边也有维修实例
《PC电源维修入门》(www.jdwx.info).pdf (3.33 MB, 下载次数: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上个电源内部图
什么结构可以直观的看见

支持,确实必要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13007损坏两个!看样这个电源也是属于半桥结构的
可以参考下
这本说 讲的很详细 后边也有维修实例

天天诲人不倦呀................

网友C:
C13007损坏两个换后无法启动!要查13007的基极的电阻。推动管以及周边电阻元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13007损坏两个换后无法启动!要查13007的基极的电阻。推动管以及周边电阻元件。

膜拜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C13007损坏两个换后无法启动!要查13007的基极的电阻。推动管以及周边电阻元件。

支持,确实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确实必要 .............

可能楼主觉得 上图比较麻烦
文字描述简单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天天诲人不倦呀................

按也是先手吗
就说下按的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C13007损坏两个换后无法启动!要查13007的基极的电阻。推动管以及周边电阻元件。

是这些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膜拜大神!!!

是的 经常上来指导下新手的 真正的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也是先手吗
就说下按的看法

长篇大论,庞引博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篇大论,庞引博证.............

看来你是给有文化的人啊
成语用的真好

网友B:
楼主有进展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进展吗?............

估计楼主还在维修中
有进展会回帖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还在维修中
有进展会回帖的

你是修电源的大神啊,懂得这么多,请问题就请教你拉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是修电源的大神啊,懂得这么多,请问题就请教你拉

哪里的大神啊
只会修点ATX电源简单问题
不过论坛版块的大神真的很多啊
按没事就来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里的大神啊
只会修点ATX电源简单问题
不过论坛版块的大神真的很多啊

太谦虚了...............

网友F:
基电阻阻值正常2.7K 现在就是模拟开机后7500电压1PIN 0v 2PIN 4.7V 3PIN 0.06V 4PIN 0.1V 5PIN 1.5V 6PIN 3.6V 8PIN 1.48V 11PIN 1.48V 12PIN 16V  13 14 15 PIN 4.9V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太谦虚了...............

怎么老说按是大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基电阻阻值正常2.7K 现在就是模拟开机后7500电压1PIN 0v 2PIN 4.7V 3PIN 0.06V 4PIN 0.1V 5PIN 1.5V 6PIN 3 ...

模拟开机 能开机吗
感觉不要去测7500各脚的电压
可以测试下 两只主开关管B E 在短接绿线后的 是否有电压 是否平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老说按是大神呢

大家认可...............

网友G:
用的什么PWM芯片,DTS死区控制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芯片VCC供电有了吗,RT,CT电阻,电容好坏测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认可...............

哪里的什么认可啊
新手还得不断的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的什么PWM芯片,DTS死区控制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芯片VCC供电有了吗,RT,CT电阻,电容好坏测了没有

...

这个楼主都都没说明
现在只是测了 7500各脚的电压

网友F:
AZ7500EP-E1芯片 dts控制是低电平,VCC供电有 !模拟开机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AZ7500EP-E1芯片 dts控制是低电平,VCC供电有 !模拟开机不能开机!

推动部分  主开关部分  主输出部分
查了吗 都正常吗

两只推动管 待机 和短接后的电压 应该是在2v左右
测的1.84v低了

网友F:
模拟开机测了下C1815三极管 B 1.49V C 1.98V  E 1.46v 三级管处于截止状态!7500 8PIN 和11PIN 输出电压是1.49V

网友F:
  此电源板11PIN 通过跳线直接连接在C1815的基级没并联任何电阻!8PIN并联了2.7K 1K 电阻后再连接到C1815基级!现在不知道是7500问题,还是外围电路问题,尝试断开C1815 和并联的2.7K 1K 电阻测试!11PIN 有了2.6V 8PIN 只有0.06V ,请教下

网友F:
刚连上2.7K 1K电阻,不接C1815三极管 8和11电压都是2.6V 但一会儿又跳到4.4V

网友:
引用 网友F:
模拟开机测了下C1815三极管 B 1.49V C 1.98V  E 1.46v 三级管处于截止状态!7500 8PIN 和11PIN 输出电压是1 ...

7500 8PIN 和11PIN 输出电压是1.49V
8 和11和推动管的B级 电压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此电源板11PIN 通过跳线直接连接在C1815的基级没并联任何电阻!8PIN并联了2.7K 1K 电阻后再连接到C1815基 ...

推动管B级肯定有 偏置电阻2.7K的8PIN并联了2.7K 1K 电阻
两只管子是一样的 可能离的远点
8 11 本来就是直连推动管B级的

直接换两只推动管
在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连上2.7K 1K电阻,不接C1815三极管 8和11电压都是2.6V 但一会儿又跳到4.4V

那就找两只推动管 换下试试看

网友F:
测量下来有个C1815反向电阻比较低,更换了C1815后上电直接击穿C13007,保险管炸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量下来有个C1815反向电阻比较低,更换了C1815后上电直接击穿C13007,保险管炸裂!

楼主为何不串灯?............

网友:
串灯如何操作?

网友:
将保险管取下,将灯泡串入保险管的位置 ..............

网友F:
更换好C13007后直接串灯?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更换好C13007后直接串灯?

这电源 还没修好吗

串灯
简单点  找个灯座上灯泡40W到60W  两根线焊接到 保险拆下的 的两个脚
然后加电 正常情况一闪就灭
灯泡常亮 微亮 都是有短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 还没修好吗

串灯

现在C13007炸坏了!我是把两个13007直接飞线到其他板子上未直接连到电源电路板操作,因为没有散热板,这样会不会造成过热短路?焊接好后测量未短路,串灯之前还要焊上好的C13007吗?然后短接PS-ON操作吗?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现在C13007炸坏了!我是把两个13007直接飞线到其他板子上未直接连到电源电路板操作,因为没有散热板,这 ...

你的理解完全正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现在C13007炸坏了!我是把两个13007直接飞线到其他板子上未直接连到电源电路板操作,因为没有散热板,这 ...

串灯之前还要焊上好的C13007吗
这个肯定得装啊
串灯泡是防止有短路的

确认无短路 才能上保险 短接PSON试机

网友F:
  再请教下串灯泡是不是可以判断出扫荡推动部分,主开关部分,主输出部分的短路?之前三部分都有问题,主输出部分SBD20C短路,主开关部分C13007短路,扫荡推动部分C1815三极管有点击穿!估计这三个部分还是有短路零件,但初步排查过电阻,二极管没发现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串灯之前还要焊上好的C13007吗
这个肯定得装啊
串灯泡是防止有短路的

请教13007我现在焊在别的板子上然后通过飞线直接连接到电源板位置,这样两个开关管没有散热档板会不会过热烧坏管子,我只是测试好坏!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的理解完全正确

不忙啊
又上来指导下新手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再请教下串灯泡是不是可以判断出扫荡推动部分,主开关部分,主输出部分的短路?之前三部分都有问题,主输 ...

再请教下串灯泡是不是可以判断出扫荡推动部分,主开关部分,主输出部分的短路?
主要是判断初级部分是否有短路
比如半桥结构的
310v 整流滤波部分

主开关部分

辅助部分

单管正激结构的
310v 整流滤波部分

主开关部分

初级主PWM 部分

辅助部分

一般情况下
如果初级部分有短路
不上灯泡吸收大电流
可能造成初级部分元件 严重烧坏
增加维修难度

还有现在比较新结构的电源
初级 还有主动PFC部分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6456263

一般情况下 只要初级部分 有元件烧坏
更换后 都要串灯泡 确认下 短路
有的元件不良也会引起短路
如果不串灯泡 加电试机 就会造成再次烧坏元件
增加了 维修难度

比如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0119-1-1.html
电源烧坏元件 在更换元件后没有 串灯泡
造成二次烧坏元件 烧了 辅助部分元件

一般待机情况下 5VSB  绿线电压 稳定正常
初级部分不用串灯泡 确认短路

之前三部分都有问题,主输出部分SBD20C短路,主开关部分C13007短路,扫荡推动部分C1815三极管有点击穿!估计这三个部分还是有短路零件,但初步排查过电阻,二极管没发现问题!

推动部分有问题  可能会引起初级开关管损坏
开关管的B级来自于推动变压器受控于推动部分

后级整流二极管 损坏一般不会引起初级部分 烧坏元件
可能出现保护和不开机的情况

所以为了保险点
电源加电测试前 都需要保险处串灯泡
半桥结构电源串40W-60W
主动PFC结构的正激电源根据功率100W以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请教13007我现在焊在别的板子上然后通过飞线直接连接到电源板位置,这样两个开关管没有散热档板会不会过 ...

请教13007我现在焊在别的板子上然后通过飞线直接连接到电源板位置

是为了 防止再次炸的吗
一般不需要这样啊 直接装上13007 保险串灯泡
观察灯泡的情况
无短路 一闪就灭
就可以加电测试了

这样两个开关管没有散热档板会不会过热烧坏管子,我只是测试好坏这个好坏 万用表就可以测试了
红笔B级 黑笔分别C E
阻值500多

阻值小于正常值  损坏

击穿损坏

黑笔B级 红笔分别接 C E 阻值无穷大

网友F:
在这块电源板上还有个8脚芯片UTC6066D这个不知道派什么用场,如何测量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这块电源板上还有个8脚芯片UTC6066D这个不知道派什么用场,如何测量好坏。

这个是辅助电源部分的IC集成开关管

一般通过打对地阻值
和加电测试确定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请教13007我现在焊在别的板子上然后通过飞线直接连接到电源板位置

是为了 防止再次炸的吗

需要注明使用指针表还是数字表,否则容易误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H:
需要注明使用指针表还是数字表,否则容易误解

哦 多谢指点
按都是用数字表的 习惯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在这块电源板上还有个8脚芯片UTC6066D这个不知道派什么用场,如何测量好坏。

UTC6066D是PWM芯片,或者说电源管理芯片
可能是副电源部分的吧,你看看跟它相连的变压器 输出去了哪里就知道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哦 多谢指点
按都是用数字表的 习惯了

数字表,应该是红表笔接内部电源正极

网友:
引用 网友I:
UTC6066D是PWM芯片,或者说电源管理芯片
可能是副电源部分的吧,你看看跟它相连的变压器 输出去了哪里就 ...

在ATX电源里边 都是用在辅助部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数字表,应该是红表笔接内部电源正极

数字表,应该是红表笔接内部电源正极
这个有点不太明白
可否指点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数字表,应该是红表笔接内部电源正极
这个有点不太明白
可否指点下

数字表和指针表  在电阻档的区别就是 :指针表电阻档的黑表笔为正极,红表笔为负极!而数字表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13007我现在焊在别的板子上然后通过飞线直接连接到电源板位置

是为了 防止再次炸的吗

受教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数字表和指针表  在电阻档的区别就是 :指针表电阻档的黑表笔为正极,红表笔为负极!而数字表没有这样的 ...

这个不知道
多谢指点

网友:
这电源修好了吗

网友:
这几天有点忙,等空下来再修下,有问题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