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10P 简单维修

楼主(2017-04-03):
修者,器物复原之道也。技有高下,道无分别。
                                          -------菜大师
版号:NM-A031
故障现象:    进水   二修
检修过程:因为是二修 上家已经把进水的部位都清理过了   没修好 所以顾客抱着电脑找到了我们这里    接机后 迅速拆机   然后迅速测量  公共点  及各大电感阻值  未发现异常
插电,无待机电流                                  测量公共点 无电压    于是打开图纸慢慢查,找到保护隔离电路。
B+无电压所以直接测量 它前面的那个保护隔离管 G PQ302G级为18V 明显这个G级电压不正常了  然后继续顺藤摸瓜往前慢慢推进   后发PQ305未导通 5脚没有电压    继续往前 测量 后发现 PR305 一个47K 电阻 损坏   更换后 公共点 正常了
测量3 V  5v  都有了   继续往下走 按开机键  电流一路狂飙  0.86  不动了 不跑码  更换CPU  内存  BIOS  无果
插上假负载 测量内存 无时钟无数据 波形 经过一系列的侦查与反侦察   后追查信号 到了这里
QH162发现 有腐蚀    加锡从焊 无果   找料班 更换后    在用 示波器打波   波形出来了    电流 跳变 亮机

chinafix.com.cn迅维网_chinafix.com.cn迅维网_LENOVO Y410P NM-A031.pdf

网友:
学习了6669669

天意wx -6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思路很清晰,维修人都应该这样

网友:
跑线路好厉害

网友:
修者,器物复原之道也。技有高下,道无分别。

修的很不错 加分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A:
二修 上家公共点都修不出来?

网友:
上家修机的饿死也是很正常的

网友:
道行耐心  都得向你学习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二修机就这样被楼主高超的技术秒杀了   大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修 上家公共点都修不出来?

我这里 有些上家   送修的电脑都是好的。有些不亮的 插拔一下内存就好了的。。。有些进不去系统 连硬盘坏了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 有些上家   送修的电脑都是好的。有些不亮的 插拔一下内存就好了的。。。有些进不去系统 连硬盘坏 ...

你这上家好啊

网友:
上家技术高超,楼主玩,孽成功。图文并茂必须加分

网友(2018-07-23):
谢谢大师分享经验,小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