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h61m-p20(g3)主板开机度电

楼主(2017-04-03):
msi  h61m-p20(g3)主板开机掉电  有2块都是一样的问题  也不知道测试什么   一上电就掉了

网友:
度电是什么意思

网友:
应该是掉电的意思吧

网友:
话都说不好

网友:
厉害啊 这样也可以猜出来
我猜的是漏电

网友:
测供电      有没有  都出不来        拉低  PG   就不掉电!  方便测量!

网友:
H61掉电  引起的可能挺多的  缺电压   PG不正常     BIOS不正常    都会引起的  不知道怎么修 还是找别人修吧

网友:
各大基础电压,各个PG信号查查,如果不知道怎么查,那你就找别人修。

网友:
一般都是缺电导致

网友:
掉电以后可以重新开机就测供电,不能就测短路。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