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B460电流上到1.1左右不显示维修经验

楼主(2017-04-03):
B460 相信所有维修人员都修到过,这个机器通病一般都是待机芯片旁边的电容,这个很容易把主板烧穿,一般要挖洞解决,还有就是铁壳子场馆,这个可能会烧CPU,虽然B460烧CPU还没遇到过,B470烧到不少CPU了,,今天分享一个电流上到1.1左右的维修经验
同行拿来的B460,不显示,电流到1.0,1.1左右不显示,抓内存波发现没跑码,换掉铁壳子场馆,CPU电源芯片,刷过BIOS都无果,开机时发现桥烫,但是HM55,65等开机后桥本身就很烫呀,光摸着烫只能是怀疑桥问题,把我自己的好板拿过来对比一下桥供电阻值发现问题,看下图:

故障机器桥供电26欧姆,但是1.05V供电是正常的,自己的好板是60欧姆,然后果断去某宝买了新HM55桥40块钱,卖家说的是新的,谁知道呢
今天早上装上后测试秒亮机器,听说B460换桥不能软关机,不过我换了很多B460桥,没遇到过
重点就是以后遇到B460不显示,可以测量桥供电阻值,低于35欧姆一下直接换桥就OK了,纯粹经验分享
附上亮机图:

网友A:
这个情况到没有碰过,学习了。想问一下,量这个桥供电26欧,是插CPU量的还是拆下CPU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到没有碰过,学习了。想问一下,量这个桥供电26欧,是插CPU量的还是拆下CPU量的。

两个板子都是插着CPU测量的 CPU也都一样I3-380

网友:
阻值偏低轻微短路

网友:
这不太像通病啊

网友:
通病有待验证   换桥后大多数会 不能系统系关机 需要刷BIOS的     加分了

网友:
楼主水平高,学习了

网友:
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下回见了阻值30左右的就换个桥试试、

网友:
桥有些阻值偏小还是可以亮机的

网友:
这款机器通病特多。而且还愿意烧cpu

网友:
这个思路真好

网友:
是么原因导致桥挂的? 原始故障是啥

网友:
这个桥也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我记得不能软关机好像是ECBIOS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机子跑这个电流确实有很多是桥坏的,不过有一次碰到一个CPU到桥的数据线断路的,也跑这个电流

网友:
这款机修到不显示,基本是PCH坏,不过我没量供电阻值,我是打PCH旁边的排阻,有个排阻有一脚通向PCH是短路的。 碰到好几台了。 我换完PCH后 是一定要刷ROOM的。 不然风扇狂转,关不死机。

网友:
楼主,这机器不能软关机要刷那个4MB的BIOS 刷那种原厂修改过的,我上次修了一台也是换了桥不能软关机,刷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