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屏幕LED液晶电视灯条拆解更换教程或经验的求助

楼主(2017-04-03):
前两天顾客拿来一个42寸的LED液晶电视知道是灯条坏了,但对于又大又薄的液晶屏真的没有信心和经验拆开更换,各位师傅有没有这方面的视频教程或者经验提供,谢谢。

网友:
就是要细心拆,,,,,

网友:
心细,胆大,就挣钱

网友:
大胆地干吧!不是你想象的难。
面板不需动。

网友:
并不复杂,胆大心细就行,这是正在修的一台42寸电视,拆装面板要格外注意

网友A:
除了拆玻璃屏要小心一点之外,其它都不是个事。
上两天才拆了台康佳42的,有个灯烧了,直接短接线路完事。

网友:
心细胆大

网友:
两个人合作 一个人是不行的

网友B:
多买几个吸盘,胆大心细!

网友C:
介绍个取屏神器,两根木条加胶带,粘到屏幕上面,轻轻一提就可以取下大屏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介绍个取屏神器,两根木条加胶带,粘到屏幕上面,轻轻一提就可以取下大屏幕

取屏神器有图片上传一些。

网友:
实在不行找人帮修,你也能学经验。

网友:
胆大心细,保护好屏幕就行了。

网友:
胆大心细,记得一定要备吸盘分离屏幕就是了。

网友:
不动手永远学不会,小屏幕的很容易,大屏幕用吸盘开屏,拆开后换灯管就小事了

网友:
找个国外的LCD电视的维修手册,先预习预习,就明白该怎样拆了。

网友:
小心拆   我拆过很多个就拆坏过一个22的

网友(2017-05-05):
大屏幕必须要用吸盘,网上有卖的100多的就好,很好用,我用它维修了两个46的了

网友:
拆装一定小心,别大意,多买几个小吸盘,先松动四个角,然后,再用大吸盘吸上,然后拿下来,换灯条就简单了

网友:
真的要买个吸盘

网友:
吸盘比较安全好用,大家都这么建议

网友E:
用此拆屏套装,维修55以下一点难度没有,放回屏幕时候注意4角,有问题再探讨,不建议胶带或者裸手拆32以上电视屏幕,辛苦排版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好帜子学习中

网友:
技术可以要好小心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除了拆玻璃屏要小心一点之外,其它都不是个事。
上两天才拆了台康佳42的,有个灯烧了,直接短接线路完事。

要不了多久 就会返修的

网友:
大的 屏幕  拆下来  比较脆弱  玻璃 易碎   取玻璃 的时间 要特别小心 注意不要  单点 受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不了多久 就会返修的

电视机的LED是恒流的,一般不会有问题,灯珠多的机子,少一两个不影响图像亮度的。

网友:
要两个人,胆大心细才行,慢慢拆慢慢看,这个不能急的,先把屏拆下来,不然一个不小心,屏就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买几个吸盘,胆大心细!

介绍一下使用经验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取屏神器有图片上传一些。

支持,有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短接是不行的,剩下的灯珠承受的电流更大了,更容易烧灯珠了,最好是能换一颗同型号的比较好,这样背光亮暗也均匀了

网友G:
50寸的换过N台没你们想的那么复杂还吸盘,直接在平台或者床上螺丝都去掉,直接反铺过去安全的很,安装的时候双手拿宽的上下基本不会出问题,主要是要心细点就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50寸的换过N台没你们想的那么复杂还吸盘,直接在平台或者床上螺丝都去掉,直接反铺过去安全的很,安装的时 ...

是的!没吸盘条件的可以不用吸盘的。60寸以下的一个人就可以了!主要是拿屏的手法和心态。当你确认屏在你的操作中不会有问题的时候,就可以了!60寸以上的一个人不方便了,就两个人呗!可以理解为两个人就是两只手,拿到大屏的合适位置操作,拆和装就可以了!不用害怕的。屏如果会裂,你打个喷嚏它就裂了。真的!

网友(2017-12-10):
正准备修台 60寸的  夏普LCD-60LX840A   屏,  心里本来有些怕怕的,看了大家的维修经验介绍,心也放下好多

网友:
拆每步前先观察研究一下应该怎么拆,拆了后要装要怎么装回去。有些不用拆屏也可拆灯条下来,看不同的结构装配方式。一般60寸以内,我都要是用手拿起来的多。
要拆屏的话,先做准备工作:
1、准备好放OPENCELL(玻璃屏幕)的地方;
2、边板弯过来贴在玻璃上,不要让边板挂到其它物而拉到COF;
3、注意衣服;
4、先四周提一下玻璃边看能不能分离玻璃与中框。
……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此拆屏套装,维修55以下一点难度没有,放回屏幕时候注意4角,有问题再探讨,不建议胶带或者裸手拆32以上 ...

LZ这么用心,辛苦了!多谢分享!

网友:
开屏前需要向用户说明风险,再仔细再小心都有失手的时候

网友:
把屏保护好,小心一点一般都会没有事情

网友:
正准备拆一个50的屏,感谢分享。

网友:
吸屏器是必须的,还有就是地方要够大,不然拿起来的玻璃屏没地方放,我前段时间搞一台40寸的,灯管 都换好了,结果装屏回去的时候吸屏器没吸住屏,直接从1米高的台子个掉下来,摔破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心细,胆大,就挣钱

网友:
有没高手指点下啊 。, 每次拆的都是心惊胆跳 。。

网友:
心细,胆大,就挣钱心细,胆大,就挣钱

网友:
工作平台大点,小心点边角,一般没有问题,以前在工厂做售后的时候屏可没有你想像中那么脆弱~

网友:
大胆地干吧!不是你想象的难。比显示器换灯管简单

网友(2018-01-18):
我先顶一下,30个字麻不麻烦,不过我还是要,我先顶一下,30个字麻不麻烦,不过我还是要,我先顶一下,30个字麻不麻烦,不过我还是要,

网友:
50以下的我都自己一个人拆,手要轻 眼神得名够用!

网友:
胆大心细,,,,,,,,,,,,,,,,,,,,,

网友:
坏得不多 去保护一样用。。。。

网友:
拆的多了,就习惯了。要勇敢地走出第一步。

网友:
烧灯了,短接线路,用不了多久又会烧,楼主淘宝上好像有卖拆屏的东西的,辅助下更好

网友(2018-02-25):
用老一点的大屏电视先练练手,慢慢就有经验了。

网友:
祝迅维和大家2018!!!发发发!!!加油2018!!!加油!!!呵呵呵!!!
谢谢大饼哥!!!大饼哥最牛逼!!!大饼哥我爱你!!!大饼哥加油!!!迅维加油!!!加油2018!!!加油!!!加油!!!加油!!!呵呵呵!!!

网友:
希望楼主多分享一些,实际维修案例,支持一下,,

网友:
谁说都白搭 只有自己细心胆大才可以哦

网友:
胆大 心细 ,见过专业修屏幕的,人家拆屏 那叫一个随意,
一只手就拖起来了, 55寸的额

网友:
玻璃面板一定要 注意呀 !我 吃过亏 呀!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