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求助 笔记本5V3V 5A待机电路设计 微型代换电路

楼主(2017-04-03):
  维修同行大家好我修过好多笔记本 好多都是待机电路坏了 有的坏的严重的直接把电路板烧坏了有的坏的芯片在网上买不到  所以我想制作一款用于代换不可修复待机电路的微型电路板 20V转3V  5V  5A电流的小板子 请问大家 这个有必要没有 如果有我就设计 生产了 有合作意向的联系我 QQ:627546579

网友:
那可要考虑好兼容性的问题,比如有的机器低电压开启,有的机器待机下只有3V没有5V 有的只有5V没有3V

网友A:
这个东西 早就有卖了    你能最的更好 自然可以开发    加油
也可以设计一款  不单单是待机 别入 1.05  1.5 1.8等都可以产生 的

就实际维修来说  不是板层严重烧糊的 一般待机等都可以修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 早就有卖了    你能最的更好 自然可以开发    加油
也可以设计一款  不单单是待机 别入 1.05  ...

现在没得卖的了

网友:
我记得好像有卖的吧

网友A:
有的 你想找 能找到的

网友:
网上卖的有 没用过

网友:
据我所知*马最早搞这种PWM小板

网友:
记得X宝之前有卖这东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 你想找 能找到的

确实没有卖的了

网友:
这个还是可以的,有的可以拿回来做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