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池没电了,有主板能启动,有的不能启动?

楼主(2017-04-03):
主板电池没电了,有的主板能启动,有的主板不能启动,为什么?哪位师傅能解释一下,先谢。
主板

网友:
其实你问题也说明了答案了啊
有的参与开机过程....

网友:
电路设计不一样, 有的RTC电路参与开机电路有的不参与

网友:
基础没打好呀,多多学习吧。

网友:
有的RTC参与触发 有的不参于 所以有的能启动 有的不能呗

网友:
有的电池电压是3VSB或者5VDUAL双路供电的基础开启信号电压,比如V星。说简单的,有的设计就是需要电池参与触发,有的不需要。

网友:
新机器很多启动不了

网友:
楼上都给出答案了

网友:
很多新板COMS电池没电是不能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