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A不开机

楼主(2017-04-03):
接一台E46A机器,顾客说按开关键亮一下就关机,可到我手里是按了开关后可以进系统,不过进系统就掉电,按通病的维修PQ78 1.5V的转换管子,找了好久料板没有从网上发了两个今天到了,换上后顾障一样,裸板按了几次,机也不开了,哎慢慢打开图查吧,查6237的工具条件,VIN  ld0都有就是没有PVCC EN1   EN2的开启信号 这两个信号是由 这里产生 量PR222有5V   电阻也是好的   是PR222 到PC206中间的小PAD不知道为什么腐蚀开路,飞线上机搞定也不掉电了。

网友:
不错,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修本要细心再细心,才能取胜哟

网友:
楼主水平高,学习了

网友:
有时候通病不适用机器 具体还要分析 加分了

网友A:
楼主也是吸烟的人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是吸烟的人 哈哈

哈哈估计做维修的没有几个不抽烟的,心灵的寄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估计做维修的没有几个不抽烟的,心灵的寄托。

是啊  没思路了 来一根

网友:
这个还有通病,E系列的机子好少

网友:
技术了得哟

网友:
这线飞的好啊 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