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402C掉电不开机

楼主(2017-04-03):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明天就是清明了,没有放假话不多说进入正题

同行拿来一台华硕X402C笔记本,说是开机掉电,我试了一下确实进logo后就掉电了,把同行打发走后开始拆机。
     板号:X402CA      REV :2.0
    故障 :有时能开(但会掉电,且再点开关不能触发),有时不能开
开机掉电后各3/5V供电没有,测上管D级只有0.7V,想到上管D级直通公共点啊,测公共点的检流电阻PR8806电压只有0.7V(断电打对地阻值并没有短路),测PQ881和PQ8802的G级无电压,受控于充电芯片BQ25A的4脚                   (参考BQ24735芯片脚位)
查BQ25A的工作条件 1脚供电19V,2脚也是19V,3脚内部条件比较2.5V,4脚控制适配器隔离管0V。BQ25A工作条件正常无输出,干掉后装上一个新的,开机试了几个小时也不掉电哈哈哈哈
                                      低手路过,高手勿喷!

楼主:
不知道怎么搞的 这么多图出来了  不好意思啊

网友A:
就换了个充电芯片?

网友:
楼主水平高,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换了个充电芯片?

yes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搞的 这么多图出来了  不好意思啊

编辑的时候 选择附件太多了 所以会排列到帖子下面

网友:
图片多好编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辑的时候 选择附件太多了 所以会排列到帖子下面

哦   可以删掉不要的吗?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一台。换了充电芯片也没好

网友:
楼主水平高学习了

网友(2019-05-19):
楼主 分析到位 借鉴   楼主 分析到位 借鉴  楼主 分析到位 借鉴 楼主 分析到位 借鉴